[焊接] 请问前辈们老焊锡是不是比新焊锡好呢?

楼主(2020-11-27):
网上有的20年的老焊锡售价并不比全新的低,甚至kester、multicore的部分超级老货更是标了天价,这卖的是情怀,还是品质,还是套路呢?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老货情怀,反正新的友邦够用了

网友B:
太久的货,不知道里面的助焊剂失效了没?

网友:
太老的货,松香都变成琥珀了,当然是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老货情怀,反正新的友邦够用了

友邦的我有一卷,但是我现在对那几个国际大牌上心了,因为有时候要用在高端设备上。

网友C:
维修佬,白猴都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的货,不知道里面的助焊剂失效了没?

估计有的会失效吧,我看有人用了古董锡后抱怨连连。

网友D:
老货卖的是情怀,当古董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佬,白猴都挺好用的

好不好用貌似主要是看助焊剂和合金种类,但是没人提过金属的纯度,这应该是高端设备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吧?

网友E:
这个你得去问那些音响发烧友,焊完了能听出是水电还是火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货卖的是情怀,当古董卖的

希望是这样吧,如果近些年工业水平倒退了的话还真是挺让人难过的,然而我家新买的部分电器质量是真的远不如一二十年前的平价老货,故才有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得去问那些音响发烧友,焊完了能听出是水电还是火电吗

我正是一个音响发烧友,目前能够百分百肯定的是不同线材和转接头声音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焊点声音势必也会有区别,据说焊锡的影响大于接插件,但我对古董焊锡持怀疑态度,故而有此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得去问那些音响发烧友,焊完了能听出是水电还是火电吗

听声音,这个功放用的焊锡应该是宁夏的锡矿,焊点饱满,电流大 低音强劲,就是略干冷,如果用云南或者广西产的会温润一些

网友:
这种东西显然是被奸商炒上去的,信了你就上钩了

网友F:
不同的电阻,声音不同,你能听出来吗?比如碳膜和金属膜电阻声音有很大的区别,区别比什么接插件,焊锡都大的多

网友:
老货助焊剂一般不会失效 就怕焊锡表面氧化  ,氧化后助焊剂性能大打折扣 。

网友:
老焊锡的品质不一,过去的技术有限,有些小厂的焊锡品质一般,质量好的也不错,我有一些二三十年前的焊锡,现在还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东西,时间长了,助焊剂会逐渐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电阻,声音不同,你能听出来吗?比如碳膜和金属膜电阻声音有很大的区别,区别比什么接插件,焊锡都大 ...

电位器、电阻、电容、运放之类我没有研究过,那个太专业了,而且据说高级货是不能随便动它们的板子的,换上所谓发烧元件后可能会变得更糟糕,而且想还原难度非常大。我就动一下边边角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电阻、电容、运放之类我没有研究过,那个太专业了,而且据说高级货是不能随便动它们的板子的,换 ...

好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要乱动,厂家已调试好了,动了一般都是声音劣化。
并不是越贵的元件声音就会越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