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癞蛤蟆上公路,拆修一个最近比较火的老年代步车塑料保险杠

楼主(2020-11-27):
      老年代步车,顾名思不了义。随着城市汽车管理的越来越严,动不动200+的违章罚款,以及比500万巨奖还机会渺茫的摇号政策。再有就是管理者对3~4轮电动车的默许政策,导致路上的此类交通工具数量暴涨。很多年轻人为了各种需求也纷纷掏腰包“花巨款”购买。说实话,一万多块钱买一辆带蓬的电车,目前还真不好评论啥,也许这就是城市交通工具的发展方向吧。不过比起百元左右的五菱面包车保险杠,下图这个保险杠开价800确实是贵了点。还是胶粘一下凑合用吧。效果吗,留待时间来检验吧。

先上粘好后的照片,基本可以看出来撞得比较厉害,除了保险杠外,下面的黑色装饰条也碎了,再下面的银色底托也裂掉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车架上原来固定挡泥板的一个金属挂耳也似乎被撞弯了。

        下面开始上拆解步骤。其实开始是按拆汽车保险杠的思路去拆的,先拆挡泥板,翼子板,大灯,最后拆保险杠。无奈拆到一半没有下手的地方了。只能用木头把轱辘垫起来钻到下面去看。才发现了正确的拆机方法。

这是拆了所有能拆的部件后的样子

先拆下来的装饰板

下面是正确步骤:

先把雨刷器拆下来(连带还有隐藏在雨刮器里的喷水管),没有拉马,找电线挽了一个8字绳套栓在上面用粗木棒穿进去靠惯性一下下提下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明白)。然后拆掉靠近前风挡的三颗螺丝,就可以把前车盖向车头方向平移着拿掉了。

这是拆下的前机器盖(姑且这么叫吧)可以看出两侧及前端有C型卡扣卡在翼子板及前脸上,卡好后靠三颗螺丝固定。

拿掉盖板就可以看到内部结构了,中间位置是吹风机,配备有PTC热风输出(实验证明很耗电)。右侧白色的是玻璃水壶,左侧垂下来的白管子是排雨水的。可以看出这个车还是挺“先进”的哈。遥控上/开锁,电动玻璃升降,大屏幕显示(虽然显示的速度电量等数据都不靠谱),应有尽有。

终于全拆掉了,可以看出车架下面还有一个C字型小平台。似乎可以安装增程器(发动机)啥的吧。瞎猜

换个角度看看,空间还挺大,安个摩托车发动机绰绰有余

这就是价值800的保险杠了

碎的一地鸡毛,当然,开始各种粘吧

装修用的网格胶带加上AB胶,肯定不如塑料焊枪啥的。懒得花一百多去买了,先用用看吧。

好长时间不发帖了,总感觉学(看)到的东西越多,不明白的东西变的更多似得。在此还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骑车的跟开车的心中暗骂,再不管管路都堵死了。

网友:
这就是个大一点的儿童玩具车。保险杠都是纯塑料,不知道是不是翻新料。。。天!

网友:
钢丝床生产厂家改行的产物

网友:
开车的,现在变成堵路的啦,懒政要不得

网友A:
这个保险杠可真够贵的。我的QQ3保险杠加喷漆在4S才600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险杠可真够贵的。我的QQ3保险杠加喷漆在4S才600块钱

我的夏利新杠带漆才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夏利新杠带漆才125

去4S不止吧。我在马云家买的带漆的也不贵。原厂带漆带点瑕疵的,不能装车流出来的,加运费160 。不过现在那种早就没有了,只有副厂的了

网友:
烙铁加热熔进去几个曲别针都比这样结实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工具热压进去铁丝

网友:
老捷达前杠200多一点

网友:
听说开这种上路12分给你扣完了,,,不过没有驾照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新捷达前杠260

网友:
看那个结构焊接的,这车还是放家里吧,骑个两轮电动都比开这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