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废品站收来的来电共享充电宝,求破解

楼主(2020-11-27):
废品站里淘来的,不知道好坏,拿回来后拆开看看,插上micro usb充电口,有高电流输出,但是充电宝指示灯不亮,电时充进去了,但是怎么使用呢?怎么加个开关让它输出呢?

网友A:
换个电路板不行吗 ,费那个劲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路板不行吗 ,费那个劲干嘛。

手头没有合适的电路板

网友:
电芯拆了,马家有卖充电宝盒子的,带qc3.0协议的板子,一个新的充电宝诞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电路板

隔壁老王那 qc3.0的 pd的

网友C:
先看容量,再找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容量,再找mos

那个是MOS管子啊。短接了就可以始终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容量,再找mos

昂宝2112的变态芯片不是那么简单了。程序单片机和升压封装在一个芯片里面,在一个芯片里面就完成了控制你的升压。外围电路怎么动都没用,这芯片我只试过能强制启动升压,不过电流只有700,没用。想要用上只能换芯片或者重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宝2112的变态芯片不是那么简单了。程序单片机和升压封装在一个芯片里面,在一个芯片里面就完成了控制你 ...

这么小一块芯片,能输出10W功率,也没散热片,不会烧了?
昂宝官方没有这块芯片的示范源代码程序可供烧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一块芯片,能输出10W功率,也没散热片,不会烧了?
昂宝官方没有这块芯片的示范源代码程序可供烧录 ...

昂宝官方你顶多找到应用案例,连脚位图都难找。这芯片底下是靠板散热的,IP5310比这个体积小还能输出15w呢

网友(2021-01-14):
这个芯片的破的希望不大除了有写芯片的程序,他的触点是有TX.RX的信号不过,读不出来

网友(2021-10-07):
和之前老五家9块9的一样 不用破解可以直接用 1A充放电流小了些

网友(2021-11-18):
五千毫安没啥意思

网友:
拿电芯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昂宝2112的变态芯片不是那么简单了。程序单片机和升压封装在一个芯片里面,在一个芯片里面就完成了控制你 ...

请问下怎么强制升压到5V呢?电流小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壁老王那 qc3.0的 pd的

现在隔壁老王没卖充电宝电路板了吗?还是我找错地方了?

网友:
没必要浪费时间破解,拆电芯出来再组装就得了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D:
昂宝2112的变态芯片不是那么简单了。程序单片机和升压封装在一个芯片里面,在一个芯片里面就完成了控制你 ...

怎样强制启动升压?短接哪个脚?还是拉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