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6位增强型MCS-251-STC16F40K128单片机数据手册-11月29日收到样片

楼主(2020-11-27):
转载:

1  概述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的单片机,是以超强抗干扰/超低价/高速/低功耗
为目标的 16 位 8051 单片机,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STC16F 系列单片机比传统的 8051 约快 70 倍。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 STC 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
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 16 位 8051 单片机,超级加密。
MCU 内部集成高精度 R/C 时钟(±0.3%,常温下+25℃),-1.38%~+1.42%温飘(-40℃~+85℃) ,
-0.88%~+1.05%温飘(-20℃~+65℃)。ISP 编程时 4MHz~35MHz 宽范围可设置(注意:温度范围为-40
℃~+85℃时,最高频率须控制在 35MHz 以下),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内部已集
成高可靠复位电路,ISP 编程时 4 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
MCU 内部有 4 个可选时钟源:内部 20M~40MHz 高精度 IRC 时钟(可适当调高或调低)、内部 32KHz
的低速 IRC、外部 4M~33M 晶振或外部时钟信号以及内部 PLL 输出时钟。用户代码中可自由选择时钟
源,时钟源选定后可再经过 8-bit 的分频器分频后再将时钟信号提供给 CPU 和各个外设(如定时器、串
口、SPI 等)。
MCU 提供两种低功耗模式:IDLE 模式和 STOP 模式。IDLE 模式下,MCU 停止给 CPU 提供时钟,
CPU 无时钟,CPU 停止执行指令,但所有的外设仍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功耗约为 1.3mA(6MHz 工作
频率)。STOP 模式即为主时钟停振模式,即传统的掉电模式/停电模式/停机模式,此时 CPU 和全部外
设都停止工作,功耗可降低到 0.1uA 以下。
MCU 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外设(4 个串口、5 个定时器、2 组 组 针对三相电机控制能够输出互补/ 对称/
的 带死区控制信号的 16 位 位级 高级 PWM  定时器 器以及 I 2 C、SPI、USB 、CAN 、LIN)接口与模拟外设( 超高
速 速 12  位 ADC、比较器),可满足广大用户的设计需求。
STC16F  系列单片机内核已集成 16  位乘除单元,部分型号内扩 32  位乘除单元 MDU32( (含 包含 32
以 位除以 32  位和 32 位 位 乘以 32 位将 )和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将 STC 的 的 16 位 位 8051  单片机的运算性能一下拉
到巅峰用 ,比没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的通用 32 位 ARM快。。。

转载:
  8位单片机 16位 32位区别?

  指CPU处理的数据的宽度,参与运算的寄存器的数据长度。

  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相同,则这个宽度就是所说的单片机位数。

  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不同:

  1)总线宽度小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但称为准多少位。比如著名的Intel 8088,CPU是16位但总线是8位,所以它是准16位。

  2)总线宽度大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

  多少位宽不是指总线宽度,也不是存储器的宽度,像51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是16位的,但是它是8位机。像ARM的存储器也有八位的,但是它是32位机。而是指CPU处理的数据的宽度,也就是CPU一次数据的吞吐量。比如同一条指令:MOV R0 R2
===============================================================

(注:下载附件可到 WWW.STCMCUDATA.COM 或相应的官网下载,不用M币。)

楼主:
在STC官网有例程下载。目前下载软件为STC-ISP V6.87R 。
开发可使用KEIL C251 (不是8位的KEIL C51哦)

楼主:
KEIL C251. 可在keil.com 官网下载,选C251.

个人试用体验,可自行HX.

楼主:
在1元32位m0等arm满天飞的情况下,16位是鸡肋吗?我认为是在8位到32位承上启下的作用,打通8到32位一条龙,平稳过度。据悉以后STC有32位的STC arm M4系列,更变态的是他终于想通了,3大系列是pin2pin的,随时切换升级。。。

网友A:
比51快70倍从哪里体现出来呢?

网友:
不错,看上去有进步了,总算是有新货出来了,期待32位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51快70倍从哪里体现出来呢?

你这提问,他很容易回答你,他这个16位的指令集内容是英文的,我看不懂,就拿他那个stc8g来作对比。主频是35MHZ和单时钟周期,英特尔早期那个8051是12MHZ 时钟周期12,这里仅仅一条MOV指令就比早期8051快了35倍,再看看他的乘法指令,早期的8051 MUL AB  指令要4个机器周期,而stc8g只要2个机器周期,  你算一下是不是7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1快70倍从哪里体现出来呢?

是指令与架构提升了。例如intel CPU 酷睿比奔腾快,奔腾比赛扬快。

例如同是1T 的8051, STC12C/STC15/STC8A/STC8H及 C8051F 几个系列的典型速度都不一样。
这个70倍应该是理想值,与实际使用的场景与使用的指令频度有关。

根据经验,预计一般典型场景可以到23倍以上。。。

这个可以用使用 “安兔兔” (错了,删除),使用 Dhrystone 2.1 等跑分软件测一下,做参考。

下图参考一个 C251 IP : S80251XC3 的速度图: (STC16未必是这个核,但应该有渊源)

网友B:
STC官网一打开就醉了,实在无法忍受电线杆上那种狗皮膏药式的风格
每次一想学习STC,打开这个网站或者DS,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网友:
哇浪! 赶上新货了 嘻嘻!

网友:
对STC没兴趣!

楼主:
2020.11.29 STC16F40K128 IS READY!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11.29 STC16F40K128 IS READY!

立创eda那边有没有pcb封装图?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16F40K128-Beta1
  固件版本号: 7.2.1U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11.059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3.475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可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1.9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内部参考电压: 1193 mV (参考范围: 1100~1300mV)

  单片机型号: STC16F40K128-Beta1
  固件版本号: 7.2.1U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2.656"]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391"]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16"]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11.059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3.475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可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1.9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内部参考电压: 1193 mV (参考范围: 1100~1300mV)

  单片机型号: STC16F40K128-Beta1
  固件版本号: 7.2.1U

操作成功 !(2020-11-29 13:29:59)
===================================
我的第一个STC16万能的流水灯下载成功。(注:是使用USB HID模式直接下载的,不通过串口)

(395)

楼主:
再分享一下图片。

网友:
见过ST的板子活动,见过新唐的板子活动,见过芯圣的板子活动…那么谁见过STC的板子活动?

网友:
这个真是妖孽呀!

网友:
51系列的潜力是真的到头了,无论怎么改进,都只是给用习惯了的人一些安慰罢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稍微做一些高端的应用,资源就捉襟见肘, 长痛不如短痛,还是下下狠心学习STM32系类的吧,不可能一直不成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官网一打开就醉了,实在无法忍受电线杆上那种狗皮膏药式的风格
每次一想学习STC,打开这个网站或者 ...

+1,真的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