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借版请教个问题,电钻电池充不进去电,结果发现有个地方没有焊接的

楼主(2020-11-27):
这个版可能高手比较多,借版请教个问题,电钻电池充不进去电,插上就亮绿灯不工作
拆开发现有个地方没有焊接的,查了下是个K3918的场效应管,两个脚竟然悬空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很懂电路方面的,求指教
这个电钻看了论坛的拆解帖子 买的米霍克那种便宜的电钻,一直放着没用,用了一次充不进去电

网友A:
我要笑出声了。 估计过保了,你自己焊上去便是。

量一下每个电池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电池焊工了得

网友B:
这是过热脱焊了吧,如果一开始就这样那电池怎么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笑出声了。 估计过保了,你自己焊上去便是。

量一下每个电池有没有电压。 ...

电压我测了下总的电压11v多一些,电池应该没问题,之前用的时候在铝板上打了几个孔,电池部位电机发热有点厉害,会不会是发热造成脱焊,确定需要焊接的我给它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过热脱焊了吧,如果一开始就这样那电池怎么能有输出?

这么说也有可能,我用电钻在铝板上打了几个孔,电池和电机发热有点厉害

网友:
用表测一下管没坏,直接焊上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管散热片表面,,就知道是不是过热脱焊了,,正常应该不是过热,,过热就正在工作时突然无电了

网友:
我就好奇,这种单mos的怎么实现充放电保护,因为mos体二极管的存在,不可能同时实现充放电保护,单节手机电池保护板上的mos芯片也是两个封装在一起。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