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惠普彩色打印机(HP LaserJet M281FDW)

楼主(2020-11-27):
看图

忽然间打印就变这个样子了,就是只有黑色的两个字间距的竖行全部空白,换了硒鼓也不得,查了网上应该是激光器脏了,激光束不能把墨粉打在转印膜上,那就拆吧

FIRST OF ALL
先把两侧板拆了,移除纸盒,打开前后盖,拆除固定左右板的四颗螺丝。一用力就下来了

右侧电机和电源部分
左侧信号板

凑合看看吧
然后打开第二层顶盖(不是扫描那层,下面一层)
拆掉左边上下两块挡板下面的四颗螺丝,右边两颗螺丝,拔掉相应的排线
就可以完整的拿下扫描部分,露出激光器

再把相应的线束拔掉,拆掉导线塑料板。
拆除前后3根插销。扭出前面两个固定螺丝和排线
激光器应声拿下

问题所在,四条激光槽,一并清理

用棉签清理干净后,反向安装

打印完美

坛友拆机过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619-1-1.html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之前也遇到过,不过位置还不固定,拆下激光器查看,结果爬出几只小强

网友:
喷墨的,无爱...

网友A:
哪里是喷墨的,这是一体激光机好不好

网友:
是不是made in 越南,我刚买一台254dw就是外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喷墨的,这是一体激光机好不好

海盗说。。自用 喷墨机,对本贴无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喷墨的,这是一体激光机好不好

X,我看前面那个彩色的纸,还以为是喷墨的呢...

网友:
这款我之前也一直关注想买的,蛮不错的,HP LJ
LJ就是激光

网友B:
HP 1020激光打印机真的非常经典,公司办公室全部是这个型号,用了十多年了都没坏

网友(2021-02-18):
同款打印机,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待机是电流声音特别大,已过保了,售后说有可能是电源板或者主板,也不确定具体哪个点,且过保维修费用较高,叫我自己把电源选项时间设置长一点,但是始终还是能听到电流声,只是没待机时声音大而已。想自行拆机换电源板试试,但没拆过,不清楚电源板的位置。

网友C(2021-07-16):
不敢动手拆呀,同款打印机,现在是偏色严重,颜色严重不对版。尤其红色打印一直没正确过。不知是不是也要清洁激光器?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C:
不敢动手拆呀,同款打印机,现在是偏色严重,颜色严重不对版。尤其红色打印一直没正确过。不知是不是也要清 ...

这个机器用着还可以,我用的国产硒鼓,其中一台最近也出现了红色黄色打印发浅的问题,我正在找问题,先拆一下激光器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1020激光打印机真的非常经典,公司办公室全部是这个型号,用了十多年了都没坏 ...

12A 硒鼓的都挺厚道。没芯片随便加粉,用好一点的碳粉用个三四轮都没问题,不好使了换个鼓芯再战。后出的88A就矬多了,有芯片,加粉颜色就变淡。

网友:
彩色激光一体机  楼主顺便上个转印带更换教程???

网友:
我这里也用1020很多台.不过后面涨价了.所以我慢慢转成兄弟2060

网友:
请教如何取下扫描部分的?我的扫描排线有点问题,会卡一下,然后图像变形

网友(2022-04-23):
颜色打印变淡会是这原因吗
非原装盒

网友:
拆机要注意排线插口,拆完没注意反面板排线插口弄坏了,网上卖这型号排线的还不多

网友:
这是润滑油沾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1020激光打印机真的非常经典,公司办公室全部是这个型号,用了十多年了都没坏 ...

HP LJ 1020 xx
经典确实经典,皮实也确实皮实。耗材多,便宜。功能单一,体型也小巧。
不过,太落后了。
勤快点,家用可以。
办公用,大家共用,网络折腾,还得专门一直开台电脑候着。
这个机器我曾经搞过路由器网络打印服务,及其不稳定,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