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山寨闪迪ISSD开卡求救。

楼主(2020-11-27):
因为不懂,咸鱼买了个假货ssd。
一开始以为是闪迪,,结果是个山迪。。
放到硬盘盒里,用了没几次,,有一次拷贝数据的时候,突然不停的卡住,断开,卡住,断开,然后在给我吧文件一删,直接不识别了。
估计是文件系统错误了。
现在开机提示格式化,但是格式又成功不了。
我估摸要量产。
但是网上搜了下,这个东西量产,还很难。
128G的,想问问,还有没有修的价值,或者,有没有大佬收走。当时和一个奥睿科的硬盘盒一起买的,速度还行。。就是坏的太快了。。真就用了没几次,,因为我咸鱼分很高,基本上收货没问题,当天就确认了。。所以导致了翻车。。。

网友A:
这种盘我也有几个 没有固件 搞不定

网友B:
这应该就是闪迪吧,闪迪的iSSD,单芯片的SSD。主控和nand flash封装到一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我也有几个 没有固件 搞不定

我也是不懂,正好需要msata,结果买来电脑上不识别。。确认收货太快了,想着当移动硬盘用,哪知道没几次就读取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是闪迪吧,闪迪的iSSD,单芯片的SSD。主控和nand flash封装到一起的方案。 ...

是的,我这个还是个划线片,买的时候啥都不懂,买完之后才知道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是闪迪吧,闪迪的iSSD,单芯片的SSD。主控和nand flash封装到一起的方案。 ...

深圳JS具有闪迪的开卡能力,之前流出了KK级别的闪迪不合格废片,有原标有RM的,有磨标的掺在一起被这群人开了板子开卡往外卖了。。。

网友C:
这个就是正品闪迪颗粒闪迪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正品闪迪颗粒闪迪板子

这个不是原厂板子,只是颜色像罢了,真的闪迪板子四边是打磨过得,这个应该是1:1开板又懒得精修弄出来的怪物

网友E:
我本来想收个慧荣+issd的方案量flash定义的 结果闲鱼上的贵的要死,毫无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原厂板子,只是颜色像罢了,真的闪迪板子四边是打磨过得,这个应该是1:1开板又懒得精修弄出来的 ...

我估计也是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想收个慧荣+issd的方案量flash定义的 结果闲鱼上的贵的要死,毫无价值 ...

你是说方案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