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寂寞,欧普灯条用1号配件拆解失败

楼主(2020-11-27):
买的一块九的灯条莫名其妙送了一套配件包,测了下就是简单的交转直,灯珠一米24串2并,输出电压209V,每一串靠电阻降压,灯珠3528是0.2W的规格,
灯珠拆光之后对配件也就是这条交转直的线下手,
然后悲剧的失败了,外皮剥掉后里面是全灌胶,特别硬,刀都下不去手那种,
切了半天还是失败,目测了下就一个大块不知道干嘛的,整流桥能有这么大?拆不动了,扔掉扔掉
这灯条家用没意义,有频闪的,挂店里还行

网友A:
里面就一个整流桥有什么好拆的

网友:
不拆还好了,拆开只会徒增一丝悲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一个整流桥有什么好拆的

因为相比常规阻容款频闪挺轻微的,拆开想看看除了整流桥还有啥,事实证明没了,哎

网友B:
基本都是一样的,我遇到一个里面加了一个1w的电阻,整流桥还是25安的,可以做备件,整流桥是好的,里面的线断了,后来自己做了一个盒子找了个2安的桥也加了一个电阻,到现在没啥事,总功率80瓦,良心居然用25安的桥浪费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一样的,我遇到一个里面加了一个1w的电阻,整流桥还是25安的,可以做备件,整流桥是好的,里面的线 ...

我买这灯条就没打算正常驱动,到手就拆灯珠了,结果是0.2W的,用150ma驱动两个小时就烧了俩,惨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这灯条就没打算正常驱动,到手就拆灯珠了,结果是0.2W的,用150ma驱动两个小时就烧了俩,惨呐 ...

电流你用错了,0.2瓦是60毫安,150是0.5瓦,还有不是3528,是2835,两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你用错了,0.2瓦是60毫安,150是0.5瓦,还有不是3528,是2835,两个是不一样的 ...

你因果逻辑有问题,这灯珠到手我当然不知道是0.5 0.2还是0.1,只有上驱动试了,150ma烧了才确定不是0.5,而不是我知道他是0.2才用150ma,谁闲的没事用150ma驱动0.2W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因果逻辑有问题,这灯珠到手我当然不知道是0.5 0.2还是0.1,只有上驱动试了,150ma烧了才确定不是0.5, ...

沃日,居然还有这人,好心好意给你说呢,你来怪我,好吧你都是对的,,,,你爱咋弄咋弄吧,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沃日,居然还有这人,好心好意给你说呢,你来怪我,好吧你都是对的,,,,你爱咋弄咋弄吧,随意,, ...

沃日,居然还有这么没脑子的人。
我很感谢你帮我科普了3528和2835的区别,之前确实没了解过,
但你觉得我会在确认是0.2W的情况下再用150ma驱动不跟狗屎一样的逻辑?我不试怎么知道这灯珠功率多少?又不是散装买的全新贴片你给标上去瓦数的?
理解能力捉急就别丢人现眼了,我说话也不重,这都受不了,玻璃心成什么样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沃日,居然还有这么没脑子的人。
我很感谢你帮我科普了3528和2835的区别,之前确实没了解过,
但你觉得我 ...

俺已经判断你有精神病了,你就闹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灯条就没打算正常驱动,到手就拆灯珠了,结果是0.2W的,用150ma驱动两个小时就烧了俩,惨呐 ...

估计是小芯片晶圆灯珠,瑕疵芯片晶圆等,我几年前网购仿流明灯珠被坑过,虽然光色差不多出厂分选过,但是有三分之一用一段时间突然变暗乱闪,最后不亮了,剥开封装里面是小晶圆,局部烧暗瑕疵晶圆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沃日,居然还有这么没脑子的人。
我很感谢你帮我科普了3528和2835的区别,之前确实没了解过,
但你觉得我 ...

粗口成脏啊lowb: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