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黑胶体U盘芯片断裂,数据恢复的大神联系我

楼主(2020-11-27):
U盘芯片不小心撞断了,数据可以提取出来吗?求可以修复的大神,联系我

网友:
你这...你的数据基本上可以安息了,要是断的地方没伤到晶圆数据没准还能救出来,伤到的话就别想了

网友:
以为是TF卡

网友:
直接扔掉即可

网友:
果断垃圾桶~

网友:
没救,扔掉吧
除非你找到FBI,那大概还有机会

网友:
晶片都能看出来了,凉凉了,果断垃圾桶

网友:
都已经断成两截了,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
上万了,先把绑定融了再看有没有可能。。。

一般是没救了

网友:
断一半没救了,闪存芯片都完蛋了,除非时间倒流!

网友:
拍这个有啥用,拍横截面看下是不是晶体断了,恢复这个价格应该挺高的

网友:
覆水难收喽

网友:
我看b站有用透明胶带黏住后恢复的

网友A:
百分之99.9999999999999是完蛋了  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99.9999999999999是完蛋了  凉凉

还有点点可能的,要是没有伤到晶圆的话还是可以恢复的,但是那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