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点序AS2258+B0KB掉速这么快么?

楼主(2020-11-27):
自己贴了一个AS2258+INTEL L06B开b0kb的ssd
开卡后测速

跑圈时发现写入3g左右后,立马掉速到20+

我看论坛以前有大神说这个方案,跑圈可以200+不掉速啊?我设置不对么?

用过205和206版的工具,都一样,请熟悉AS2258的大神指点。
另外我试过开成L06B全盘跑起来确实写入在200+。

网友A:
l06b->b0kb就这样,你只能在容量和速度之间做一个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b0kb就这样,你只能在容量和速度之间做一个取舍。

以前你那个帖子点序AS2258开卡简单教程!(第一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03

,有位大神开的镁光B0KB,他说跑圈200+,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会不会记错成L06B了?看他开卡截图确实是B0KB,不过没有看到跑圈的图。总不可能INTEL和镁光差别对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你那个帖子点序AS2258开卡简单教程!(第一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不可能的。B0KB打死也跑不到全盘200。

网友B:
L06B模式缓外200
B0KB缓外60,不管你堆CE还是2die的NW859,都是缓外60

网友C:
你这颗粒开MLC也达不到200原始速度就比46XT上好点02T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模式缓外200
B0KB缓外60,不管你堆CE还是2die的NW859,都是缓外60

关键是缓外只有20+啊,而且3g后就缓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颗粒开MLC也达不到200原始速度就比46XT上好点02T的有

开l06b真有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06B模式缓外200
B0KB缓外60,不管你堆CE还是2die的NW859,都是缓外60

32CE的BOKB缓外是多少,1.5T的容量的那个,,听说BOKB堆CE能解决缓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颗粒开MLC也达不到200原始速度就比46XT上好点02T的有

4ce l06b可以到写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CE的BOKB缓外是多少,1.5T的容量的那个,,听说BOKB堆CE能解决缓外的问题

2258xt有1/3容量的高速缓存。但是这个as2258感觉和容量ce没啥关系,3g左右就缓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e l06b可以到写200的。

哥,这个方案连续写入3g左右就缓外了,正常不呢?感觉缓存也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这个方案连续写入3g左右就缓外了,正常不呢?感觉缓存也太小了。

那就换PS3111吧,至少可以设置slc cache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PS3111吧,至少可以设置slc cache大小

到是没有PS3111这个主控,不过就是想搞明白,这个缓存大小是否正常。3gb也太垃圾了,还是说是我设置的问题。如果确实是AS2258主控的缺陷,我可以搬到2258xt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58xt有1/3容量的高速缓存。但是这个as2258感觉和容量ce没啥关系,3g左右就缓外。 ...

2258XT只能16CE,2258H才能32CE,BOKB很多人都说不行,就是不知道在2258H上面32CE怎么样,AS2258最好是8CE,16CE主控还是太老了,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58XT只能16CE,2258H才能32CE,BOKB很多人都说不行,就是不知道在2258H上面32CE怎么样,AS2258最好是8C ...

as2258有新旧之分啊?我这个是双通道16ce的,还有8ce的版本吗?会快一些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as2258有新旧之分啊?我这个是双通道16ce的,还有8ce的版本吗?会快一些么? ...

as2258没有新旧之分,我是说这个主控性能一般,最好上8CE,16CE的速度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2258没有新旧之分,我是说这个主控性能一般,最好上8CE,16CE的速度会下降 ...

我只贴了4ce,不过我发现2ce,4ce都这速度,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CE的BOKB缓外是多少,1.5T的容量的那个,,听说BOKB堆CE能解决缓外的问题

B0KB比较特别 16CE 3111也依旧缓外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缓外只有20+啊,而且3g后就缓外了

你3CE 单通道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