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EION电脑一体机检修

楼主(2020-11-27):
配置信息

2

温度

运行了一把使命召唤后,就直接无限报警,滴滴滴滴滴滴响,然后就无限重启,接着又是滴滴滴滴滴响。。。。。

安装了挂架,挂在墙上。

准备拆了后盖板

很笨重。。。。。这机子感觉是网吧流出来的。

电源

主板显卡接口

开盖子。这。。。。。。不是把主机放在显示器背面啊。

侧面音频接口线

侧面USB线

特写

这是主机电源,供电给屏幕的接口

显卡。

楼主:
二楼继续啊。
显卡。

显卡标签

硬盘位

专供产品。呵呵。

长城电源。

长蘑菇的散热风扇

内存条位

窄条

开机喇叭接位

蜂鸣器

这个应该复位的按钮。

开机

另外的按钮接口

供电接口

主板供电接口

硬盘位。搞这么多干嘛,又没有这么多盘用。也没有那么多转接口。

拆空

渣渣。

楼主:
三楼继续中。

易碎标都还在。

前部按钮挡板

取下来。准备拆屏幕

发现屏幕前玻璃打了胶。。。。。还是顺便维修下开机按钮,装回去吧。

找轻触开关。

高了一毫米。

先给他整上,结果果然高了,顶住按钮了。

锉刀修整。

蘑菇风扇。

路边树上捡了个野生风扇,换上。

复原点亮。收工。

渣渣一体机。。。。检修超级麻烦。屏幕光线暗淡无光。。。。。。

5星垃圾。差评。

网友:
这做工,啧啧啧

网友A:
内容 风扇不转还是硅脂老化或者风道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 风扇不转还是硅脂老化或者风道堵死?

风道堵塞,+上墙挂着,估计内部松动。

网友:
保养时间到了

网友B:
这货也算一体机?整这么大还不如放个迷你机箱在旁边了

楼主:
修修补补,再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也算一体机?整这么大还不如放个迷你机箱在旁边了

不光很大,而且很重。

你要插个什么线,折腾死。。。。。。

网友C:
换个固态,上网爽一点

网友D: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体机,就是台式机主板、电源、显卡等装到显示屏的背后。不过这样的一体机升级、维护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固态,上网爽一点

固态手里很多。

换这台机。有点浪费。

网友:
牛,居然把台式机硬生生塞进显示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体机,就是台式机主板、电源、显卡等装到显示屏的背后。不过这样的一体机升级、维护 ...

很麻烦。。。。。还不如分体。

网友E:
用的是技嘉的小板

网友:
呵呵  升级也方便啊

网友F:
拆下来弄个机箱组起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技嘉的小板

网吧退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弄个机箱组起来呗

家里有几个全塔!这配置,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