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佳能IP-100打印机不进纸

楼主(2020-11-27):
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进纸了。打印文件,动一下就停了。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进纸传感器有问题。拆开(按百度搜索),用酒精棉签擦了一下,好了。

网友:
应该是脏了感应不到光线

网友:
我有一个IP1180的也是这样,就是进纸的盖子没有合上,由于平时都是用的热敏的打印机,这个放久了进灰尘老是显示卡纸,其实都没有进纸。

拿一片酒精棉片擦一下就好了,我没有像你这样拆开来擦,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传感器在哪个位置,就把进纸的那个搓纸滚轮后面相关位置擦了。
现在不用了还是要把那个盖子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