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到底哪家的TDA2320A才是正品啊?

楼主(2020-11-27):
我今天按筛糠大侠的装了,底躁是很小,但是声音不大,我把电位器直接换成3M固定电阻了,还是一样,效果不明显,声音不大也不宏亮,我刚看到有人说隆胜电子的是假货,谁买过哪家真货的,求分享一下,(此贴非技术类,但请管理留一下,我看到其他小伙伴也买到假货了,所以应该跟我一样在找真货卖家)

参考筛糠大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585

网友A:
那玩意都是老货应该没假货,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线路焊接等方面有问题

网友B:
这设计,做成同相输入不是更合理些?这反相输入,并且没有输入电阻,只经一电容到反相输入端,性能很差。

网友C:
锂电池供电时,输出功率本身就不大。
会不会是话筒的灵敏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都是老货应该没假货,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线路焊接等方面有问题 ...

我左耳有点聋,右耳正常,带双耳声音还算勉强听得到一些,但是好像声音不够放大,我是画板做的样板,没有接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做成同相输入不是更合理些?这反相输入,并且没有输入电阻,只经一电容到反相输入端,性能很差。 ...

可能制作之初是为了简单易装吧,不过实际我放了一个0电阻位,改成10K也一样,好像放大倍数有限度,不是无限加大反馈电阻来增加放大量,,运放不是说反相有助于抗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供电时,输出功率本身就不大。
会不会是话筒的灵敏度太低了。

他们也是锂电池供电啊,,,,不过他用的18650,我用的锂电池,本身这个IC供电1mA就够了,异或者,是拆件IC性能不如原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都是老货应该没假货,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线路焊接等方面有问题 ...

会不会因为拆件IC的个体差异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供电时,输出功率本身就不大。
会不会是话筒的灵敏度太低了。

MIC是手机和录音笔用的4015

网友:
电阻阻值调整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制作之初是为了简单易装吧,不过实际我放了一个0电阻位,改成10K也一样,好像放大倍数有限度,不是无限加 ...

1楼下面的24楼电路才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下面的24楼电路才是合理的。

使用正相输入,不怕共模产生的干扰吗?

网友:
用锂电池供电,是电压太低的缘故吧。

网友:
这型号ic是用于前置放大器用的,如果用耳机做负载得用600欧这类高阻耳机才能正常发挥。每种mic有个最佳偏置电流需要,通常需要通过适当调整才能正常发挥,你可以试着把那个10k换成8k2、6k8、4k7、3k3、2k2试试

网友:
助听器的放大器有什么特殊需求吗? tda2822不就可以吗. 增益从20多dB~40dB都可以设置. 本底噪声对于听力障碍的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