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迷你缝纫机还不如钉书机,D个刀鞘

楼主(2020-11-27):
材料工具花了十块红包想D个刀鞘。连试三次都失败,这迷你缝纫机相当不给力,
每次都要随机跳几针,跳针一拉就崩线。

总不能让我手缝吧,气的直接上钉书机加热熔胶。
最后终于做出来怎么也比发泡棉上档次。

网友A:
别沾水 订书钉沾水就锈
还有 可能伤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沾水 订书钉沾水就锈
还有 可能伤刀刃。

先打胶再钉的。

网友B:
打孔,然后用蜡线,效果会好很多,比这个迷你缝纫机和订书机的性价比高

网友C:
我要看刀 我要看刀  刀什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打孔,然后用蜡线,效果会好很多,比这个迷你缝纫机和订书机的性价比高 ...

对了,最后还可以再加个小强力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孔,然后用蜡线,效果会好很多,比这个迷你缝纫机和订书机的性价比高 ...

贪便宜买了半米,寄来才发现被坑了,头层牛皮,表面有皮,薄的要命0.7mm:sweat:
只能怎么简单怎么来,剩下的料够整十几件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贪便宜买了半米,寄来才发现被坑了,头层牛皮,表面有皮,薄的要命0.7mm
只能怎么简单怎么来,剩 ...

买过边角料,做弹弓兜,还没有开始做,天冷了,不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最后还可以再加个小强力磁铁

我用魔法贴,皮料太薄没地方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边角料,做弹弓兜,还没有开始做,天冷了,不想动

主要是手缝太费劲了才整迷你缝纫机的,结果还是坑。

网友:
居然会用缝纫机,感觉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看刀 我要看刀  刀什么样啊?

老乡造杀猪刀没啥特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乡造杀猪刀没啥特别的。

看起来貌似碳素钢+锻打? 打的可以的话 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貌似碳素钢+锻打? 打的可以的话 也很好用

总体来说很一般不如不锈钢菜刀实用,样子货,非常糙,爱锈,偏软。
只能发黑留着玩。

网友D:
这钉书机,看起来有年头了啊...

网友E:
皮具向来都是手工交叉缝线,有各种手法,这缝纫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钉书机,看起来有年头了啊...

有眼力,反正年龄比我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贪便宜买了半米,寄来才发现被坑了,头层牛皮,表面有皮,薄的要命0.7mm
只能怎么简单怎么来,剩 ...

这是牛皮??不是几块钱一米的皮革吗?
剪一点不用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具向来都是手工交叉缝线,有各种手法,这缝纫机不行。

这算皮还是布我分不清,因为到手发现只有0.7mm,所以又花5块红包整个缝纫机

网友:
这缝纫机连个好玩的玩具都算不上,不过真是对付用来做刀鞘的好牛皮的话,普通家用大缝纫机也不行。以前那种路边修鞋匠用的手摇款缝纫机应该很合适,只是现在很少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