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AS15PS工业吸尘器拆解清灰

楼主(2020-11-27):
博世GAS15PS拆解,干湿吹三用吸尘器,有刷电机,声音大的一匹,当然,这是工业吸尘器,不是家用的,想家用也是可以的,自带工具联动吸尘[a无可挑剔,有点灰,别见怪,因为我拆他就是为了清灰

集尘底盒,内部容量挺大的壳子里印着是pp+PE的材质,反正静电挺大的,容易沾灰,也可能是选这种材质做的主要原因吧!

动力吸风口两层过滤一层是布袋,二层是百叶格,一层能水起,二层不行,也就能用气枪吹吹,进风口的框架结构还是很结实的,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球,不清楚是什么材质,但是吸水时水满会把浮球顶起来,机器自动停,设计还是挺好的,既能保护机器,又能提示水满,吸水的时候需要把布袋,拆下来,包装箱里附带了一个海绵的过滤器换上就可以了

这就是电机涡轮吸气,材质是铁的,我用不锈钢液测试过了,奈何是有刷电机,可惜了,如果是无刷的就好了,手里边没有扳手,只有钳子,这个螺丝扭不下来,电刷是自跳的用的太短的时候,机器就会不转了,与定子的接线依就是插接的,但是挺紧固的,没有松动感

白色的是三档开关,机器联动,关,吸尘模式!黑色的是联动插座最低100瓦,最高1100瓦,控制面线路板,电路这块不太懂,就不多说了,机器有高温保护,

这个白色的是清理风道的检查口,

出风口有一块黑色的海绵减燥用的,就是不知道这上边的白色的油是哪里来的,应该是电机上的吧?顺带清理一下

这个白色的杆,是联动半自动过滤清洁系统的按钮,刚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就是你在吸尘的时候感觉吸力小了,然后堵住吸尘口按一下这个按钮,切换风道从排风口进风反向吹,把滤网上的东西吹到桶里,不用老是清理滤网,博士的东西从构造和功能方面还是比较完美的

对了,还有一个吹功能是,把进风管换到后面的圆孔上,圆孔里面有一个止回,然后打开吸尘这样改变了风向口,就变成吹风了,比用嘴吹大多了,玩笑玩笑,其实风力还是可以的
底部有四个轮子,两个万向的,两个定向轮定向可以锁死,配件还有一个变径接口可以博世的无尘工具,外壳上有挂钩,可以挂接杆软管小配件,工具联动的时候,工具与吸尘器接连启动,工具停后吸尘器延时五秒后停机,有五秒的延时,可以清理作业后的余尘,两个直接杆是金属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塑料的,买了假的,后来问了售后说金属的耐久度好,而且还没静电,话说都用了这么多塑料了,用两根金属管干嘛,上边有漆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不锈钢?不过我觉得肯定不是不锈钢,喷黑漆为了追求颜色一致吗?不晓得,
感谢观帖,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佬指正

网友A:
不错,价格也应该也不错。

网友B:
无刷插电吸尘器很少。我买了得伟的带滤芯自清洁的,联动插座最大2200W的,和这个价格差不多。不过买不到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价格也应该也不错。

还可以,1099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插电吸尘器很少。我买了得伟的带滤芯自清洁的,联动插座最大2200W的,和这个价格差不多。不过买不到耗 ...

闲鱼应该有可以去搜搜,买的是不是圆的那款

网友(2021-06-30):
非常好的贴,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前几天也买了这个型号的非联动款,打算拆机,发现有几颗螺丝是防拆星型,楼主知道是T几的吗?我在考虑加个可控硅的开关进行速调,全速时噪音太大了,如果改成调速晚上用也不怕扰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插电吸尘器很少。我买了得伟的带滤芯自清洁的,联动插座最大2200W的,和这个价格差不多。不过买不到耗 ...

大的工业吸尘器都是无刷感应电机

网友:
贴子中提到:"这个白色的杆,是联动半自动过滤清洁系统的按钮,刚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就是你在吸尘的时候感觉吸力小了,然后堵住吸尘口按一下这个按钮,切换风道从排风口进风反向吹,把滤网上的东西吹到桶里“。
这个半自动清洁按钮我实测,不会改变风向,只是让风力减少。

网友:
看电机风叶这么多灰,看来这个吸尘器滤芯也不是太好,使用时带好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