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时恒的ntc热敏电阻器

楼主(2020-11-27):
从网上买了一个ntc热敏电阻器。它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A:
你既然不知道怎么用,你买它干么子?

这个一般用在防开机涌浪,比如电动车充电器中,防止刚上电时电容大电流充电。

网友:
感觉太多人就败在折腾之中不能自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不知道怎么用,你买它干么子?

这个一般用在防开机涌浪,比如电动车充电器中,防止刚上电时电容大电 ...

可能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不懂气体放电管,我买了一堆焊起来串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不懂气体放电管,我买了一堆焊起来串着玩 ...

车珠子啊..不然多浪费

网友C:
电器开关打瞬间有明显电弧光的时候,串一个进去有奇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器开关打瞬间有明显电弧光的时候,串一个进去有奇效

串联么?不是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么?不是并?

并起来让电弧拉得更闪亮?

网友:
可以接在启动电流大,插上插座响一声大电源,电动车充电器等高压交流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不懂气体放电管,我买了一堆焊起来串着玩 ...

居然有这么土豪的淫。。。。

网友E:
你这是压敏电阻,不是热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压敏电阻,不是热敏

这就是热敏,压敏阻值哪来这么小,等着放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热敏,压敏阻值哪来这么小,等着放炮吗

对对对,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