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为什么typec接好没有输出?

楼主(2020-11-27):
typec头 在淘宝买的  接好四根线    插上没反应
剪掉一根5v的酷毙灯,接好正负极 还是无输出,问卖家卖家不知道咋回事,我现在很懵。R1 R2有电阻  被我拆掉一个。还有个新的,正面如图。背面R1R2有电阻。实在不懂,求解答,就算坏品 也不可能三个都是坏的啊.....

网友A:
数据线断芯没有?

网友:
你这个表的输入确定对吗?有没有能用的线试过。

网友B:
c头的cc1脚要47k接地,才能让手机知道自己是主设备而打开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头的cc1脚要47k接地,才能让手机知道自己是主设备而打开供电

不好意思,不是抬杠,这个方法是不符合规范的,是要在cc1 cc2各加入5.1k对地电阻即可输出5v,这是c口的规范。

网友D:
首先确认充电宝的C口是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E:
把头子配置成SINK(受电)。否则充电宝输出不会打开的。。。

也就是网上所谓的OTG电阻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头子配置成SINK(受电)。否则充电宝输出不会打开的。。。

也就是网上所谓的OTG电阻配置 ...

具体怎么弄呢这个头子?我看上面有俩电阻,不知道为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断芯没有?

直接接了5v灯到头上都不行  不关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认充电宝的C口是输出还是输入!

输出啊   插上数据线就给pd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不是抬杠,这个方法是不符合规范的,是要在cc1 cc2各加入5.1k对地电阻即可输出5v,这是c口的规 ...

两个cc都接电阻,一部分手机会无法识别,比如三星无法识别两个cc都被上拉的头而无法开启快充;
另外电阻是有两种方式,几k和几十k都是独立的两种识别方法,但手机一般都可以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cc都接电阻,一部分手机会无法识别,比如三星无法识别两个cc都被上拉的头而无法开启快充;
另外电阻 ...

你好哈,这两个cc识别电阻要接在母座上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