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掉海里的Ricoh理光GR3相机拆解

楼主(2020-11-27):
上周出去玩,倒霉催的出门没看黄历,连人带着我刚买了半个月的理光GR3小黑掉海里了,上来赶紧扣电池,整个机身已经湿了,感觉进了水,但又好像不多,机身干的差不多了开机试了下,果然开不了机了。这种情况很可能不给保修的,索性自己先拆开看看再说。
以前拆过一次相机,记得是三星的一款拍照手机,知道相机是非常麻烦的,当时拆了之后镜头就装不上了,好不容易装好出现镜头缩不进的情况。所以对这次拆相机感到非常紧张。然而刚泡了水,我心急如焚,都没有来得及看看网上相关拆相机的攻略就下手了,当真是步步惊心呀

我以前看过一个拆GR2的介绍,记得是从热靴盖下手,就把执靴先拆了,机身外的螺丝也不管那么多一股脑儿全拆下来,这下可糟糕透顶,这些螺丝长短不一,粗细各异,完全没有记录,我后面装的时候可头都大了,所以要记住螺丝部位啊

螺丝都拆得差不多之后,用手指甲拉后盖,有一丝松动,但好像有螺丝还没拆掉,原来藏在挂绳孔的位置还有螺丝,一定要拆下来

拆掉上盖之后就可以拆屏幕了

拆掉屏幕的时候小心这个排线,连在主板上的,小心取下。整个前盖是液晶框加按键,排线用螺丝固定在框上,拆下来之扣发现按键进了不少海水,已经发白了,我清理装机之后,按键 还是时灵时不灵,经过几次拆机清理才解决,海水对按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排线上有液晶屏幕排线和触摸排线相连,可取下清理

屏幕取下后,看看主板镜头板挺干净的,还好海水没进到这里面来,不然就完蛋了。

机身前盖镜头边缘处有一圈泡沫胶,在掉水里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防水作用,如果这个地方进水,镜头就难救了

镜头模组与主板分离的时候,需要拆开这个排线。另外还有一个小排线,好像是防抖的电源线,需要焊接才能取下,这个小排线很细小,我差点就拉断了,一定要小心

镜头排线座,在热靴底下的。这条排线连着热靴,有双面胶,粘的很牢固,要小心扯下

两块主板在握把处一前一后由排线相连,中空是电池仓,SD卡座,主控蓝牙WIFI电源主要芯片都分布与这两块主板上

结构还是比较紧凑复杂的

网友:
自己能拆修相机的都是牛人,厉害!目测要成为精华

网友:
相机一向都是十分精密

网友:
如果是单反就很快精华了

网友:
看来应该带装好防水壳运动相机最好,联咏96650才200到300元,联咏96660的F68才大概350元。

网友:
理光,,,,我这里有一堆理光的投影

网友A:
理光的GR系列是出了名的难拆装,我有一个镜头一侧糊了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这就完了?修好没有,哪里的问题

网友C:
能修好就不错,哈哈哈

网友:
修好了吗,呼叫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光的GR系列是出了名的难拆装,我有一个镜头一侧糊了都不知道怎么搞。

你那是镜头进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完了?修好没有,哪里的问题

拆装了好多次,最后解决了故障。问题很多,不开机,开机触摸不灵,不显示,按键失灵,镜头抖动等等。把机器拆开彻底清理干净主板,还有按键板,电池触点已经被盐水腐蚀我用刀片刮的,各种排线螺丝过程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就不错,哈哈哈

是的,我以为已经废了,所幸进水不多,没有烧芯片。刚开始都不抱希望了

网友:
如果进的是溪水,那就很容易。

网友:
哈哈~之前有一个理光装胶卷的自动相机~挂脖上蹲海滩捡贝壳~玩嗨了涨潮没概念~发现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海水里泡多久鸟

网友(2022-08-11):
你好,图中有一个绿色和粉的的线,请问是有焊接的吗,我的gr3拆开后返现这两根线脱焊,不知道是焊接在哪里的?目前防抖功能可以开启,但是在相机旋转时会有剧烈抖动,不知道和这个线有没有关系,请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
你好,图中有一个绿色和粉色的线,请问是有焊接的吗,我的gr3拆开后发现这两根线脱焊,不知道是焊接在哪里的?目前防抖功能可以开启,但是在相机旋转时会有剧烈抖动,不知道和这个线有没有关系,请大佬帮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