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治WZ5005可调电源模块的使用体验

楼主(2020-11-27):
前段时间论坛做活动也跟着入了这款电源模块,折腾了近半个月发现不少问题,所以这贴纯粹就是开喷的。说实话,这款电源硬件设计还过得去,不说什么精度,纹波,保护什么的东西,至少我一顿非正常使用没有搞炸机说明硬件设计值得肯定。但是软件做的实在不敢恭维,具体会在贴中细说。
收到电源模块的前段时间基本都是折腾供电和外壳,期间简单测试了一下满载,短路等操作。实测带电炉丝250W满载半小时非常稳定,空气自然散热下,散热片用人肉温度计测试在50度左右,略微烫手,各个电容和电感温度也都能接受。说明硬件设计上肯定留有一定余地,额定功率下正常使用无压力。
因为这个模块非常小巧,只手可握,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市电供电。正好手上有一堆充电宝的鼓包拆机电池,经过充放电测试容量基本都在80%以上,而且大小正好比模块小一点,按模块尺寸设计外壳,可以刚好放下。模块的供电在6-55V,实测60V也不会炸,所以决定用13串供电,也就是4.4*13=57.2V,随后从老*家淘来个电动车电池组13串保护板,虽然保护板是给4.2V电池用的,但是被我一顿短路冒火花,导致输入保护好像坏了,怎么充都不保护了,那正好可以给4.4V电池充满了。
外壳很难配到现成的,肯定只能自己动手3D打印了。画了两版,第一版想着节省材料,抠了很多坑,而且想尽快打印,开了3倍打印速度,结果打印出来惨不忍睹。而且尺寸预留不大,鼓包电池充放电过程中发热也是比较大,“热胀冷缩”之下把外壳给顶破了,所以又修改了第二版。

上图便是最终成品了。因为后段部分全是电池,散热孔开在后面毫无意义,所以只好开在顶部了,可能不够美观,但实用为主。至于为什么要加个开关,因为该模块按键关机后仍然会工作,实测在0.3-0.4W,与客服求证后给出的值是0.3-0.6W,用市电供电肯定不在乎这点功耗,但电池供电就不行了,所以加了个硬件开关。

上图是和RD6006对比,RD6006是市电供电,电源模块太大,所以高了一截,本来想在下面加2个USB输出的,不过外壳也是设计的非常紧凑,放不下就这样吧。

上图是鼓包电池组和13串保护板,想必有朋友认为鼓包电池不安全,不过这一套加起来不超过150元,万一炸了也不算心疼,门口就摆着灭火器,你给我炸一个看看?
电池都是经过超载充放电循环的,烫手也没炸,貌似是力神的电池,质量还不错。
以上纯属扯谈,下面说软件设计的问题。
昨晚给一个4.2V的小电池充电,充了一会儿后临时有事断开电池,发现模块输出电压竟然跳到5.4V了,并且一直居高不下,这尼玛当时我就惊呆了,因为这里也发不了视频,反正我也不是来黑这模块的,事实便是如此。随后调整输出设定值,实际输出值仍然比设定值大1V多,后来调整到3V以下后恢复同步了。当然,我不知道到底是输出真的飘了还是ADC采样故障,这种基本的问题实在是让人对这模块安全性有所怀疑,万一我没注意输出值充爆了电池怎么办?

上图为输出值大于设定值,也就是昨晚这个问题让我不得不来喷了,之前还发现一些问题也就在这一起说了。
OVP保护功能不知怎么突然就坏了。刚拿到模块时测试是没问题的,现在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然后电压设定不能为0,最小为0.01V,设定值个位、小数点后1位、小数点后2位逻辑有问题,当个位值不够减的就不动了?如果想要设置0.1V,不能先通过个位调到0V,然后调整小数点后1位到1得到0.1V,必须先调整个位到0,然后再调整小数点后1位到1,再调整小数点后2位到0得出0.1V,具体还得亲自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调整设定值时,V-SET设置会自动退出,这特么逗我呢,还能自动退出???一般给负载供电,都是看着负载,手拧着旋编,拧着拧着感觉没反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已经自动退出设置了。
额外插一句旋编手感不够脆,顿挫感不够强烈,有粘滞感觉,而且反馈声音也不够脆,延音过长。
屏幕显示效果其实还不错,一开始我以为这是IPS全视角显示屏,毕竟四个方向都看了看非常清晰,后来仔细看看,好像并不是。虽然分辨率低,但是图标素材实在设计的不行,部分字体有抗锯齿效果,大部分是纯粹点阵字体,在这种低分屏上就不应该加抗锯齿效果,结果就是越仔细看越不清楚。UI设计是一个好的产品的体现,这方面确实有待加强。
显示效果支持数值显示和波形显示,想必出发点是好的,但波形显示效果,简直没谁了,特别是波形显示下再调出设置界面,一片糊。而且发现波形与纵向背景虚线重叠时,有可能虚线消失,这也是个程序上的问题。
调整设定值时,方向键上下就无响应了,如果旋编坏了,那就彻底凉了,既然调整时不让切换显示界面,至少加个能上下增减数值的功能吧。
关机键的渐变灯不够顺滑,这点想必使用过的都发现了,综上所述,均为程序小毛病,得治,不能无药可治,更不能无为而治。

网友A:
搞不懂这类电源模块前面加个变压器的话到底是属于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
字体咋这么小?眼都要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这类电源模块前面加个变压器的话到底是属于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开关型电源

网友:
10年前的发帖风格

网友:
显示5.4v时真实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拿表测量过?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重复出现过吗?明天我也测试一下我的
测试了,我的没有楼主说的充电断开后电压升高的问题,可能是个例吧
设置电压的确有问题,4位数字任何位置下必须有一个1,也就是只能最低0.01v,不能设置00.00v
设置电压电流键的确会自动退出,不过是30秒无操作才会退出,楼主说的调节过程中退出,我没有碰到过。
此电源模块压差至少需要4v才能正常,不然有电压失控状态,比如说输出一个50v,输入必须53.6---57.6v,超压会没有输出,低压会输出电压失控
小电压输出状态下压差需要更大,比如需要16v以上,不然不能完成全电流5.1A的短路测试,表现为模块黑屏貌似模块直通前级电源,

网友:
我手头上一个他家的小数控升降压模块也出现过类似的电压失控问题。编码器手感也确实不够清脆。

楼主:
不好意思,很少发帖,碎片化的时代,哪有闲功夫写上一整篇优质帖子?这帖子抽空花了3天才写完,恕我无能为力,懒得精心排版。

楼主:
业余时间做了很多表头,懒得发在论坛,部分开源产品的资料均发布在个人网站down.cnwans.com上,非营利性质网站,需要的自取。发帖无非是说如何如何制作,如何如何选材,有什么问题云云,附件还得加个付M币下载。就像写论文一样,令人头疼,有空再开贴细细道来。

网友:
看来还是有BUG

网友B(2022-07-27):
是不是无药可治电源,产出就病危?

楼主(2022-12-23):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无药可治电源,产出就病危?

无治确实有BUG。对比还是睿登电源做的好,已经购买6个了,目前主力RD6018和RD601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