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 闪存读写速度测试

楼主(2020-11-27):
pro高通版
和5G联发科差不’多 ,高通稍为高一些,没拍.
4G高通版(999元起,6000mah大容量)

楼主:
发错了,最后一张是K30

网友:
准备买note9pro了

网友A:
可惜打孔屏看视频缺了一块,应该像华为荣耀20在边角上打孔。现在不少手机不可扩展存储太坑,出现坏块得上芯片级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打孔屏看视频缺了一块,应该像华为荣耀20在边角上打孔。现在不少手机不可扩展存储太坑,出现坏块得上 ...

我也觉得边角打孔比较好。两只眼可能忽略他存在。这个可以支持扩展,但是只能储存照片。不能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打孔屏看视频缺了一块,应该像华为荣耀20在边角上打孔。现在不少手机不可扩展存储太坑,出现坏块得上 ...

好像直接换不行,有底层数据在里面。

网友B:
这数据很像UFS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数据很像UFS2.0啊。。。

2.2了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边角打孔比较好。两只眼可能忽略他存在。这个可以支持扩展,但是只能储存照片。不能装应用。 ...

估计是Android系统问题,几年前酷派F2有点特别,安装应用有是否装在存储卡选项,勾上后可以安装在存储卡上,可惜在2018年后彻底被屏蔽root权限bootloader被加锁,自动安装全家桶,安装存储卡选项消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了朋友

是哦,UFS2.0的写入速度好像没那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直接换不行,有底层数据在里面。

换的话魔改焊接芯片和底层风险太大。好在我养成经常习惯导出照片视频等文件习惯,万一内置存储故障丢失文件很少。父亲华为手机存储越来越满,打算在官方售后升级内置存储,但是只能换手机主板很贵算了,2020年存储用满后结果坑钱买华为云空间,要我的话找台NAS存储专用主机,自己做远程存储,才不花钱升级华为云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话魔改焊接芯片和底层风险太大。好在我养成经常习惯导出照片视频等文件习惯,万一内置存储故障丢失文 ...

用免费的天翼云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哦,UFS2.0的写入速度好像没那么快。。。

2.2  提高写得速度,叫什么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