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运营商定制的兆能ZR1200G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0-11-27):
看设备挺新的,拆开来看看能不能刷机,毕竟运营商的路由器固件感觉都不咋地...

设备型号ZR1200G

开拆,贴纸下面两颗螺丝。

板子正面...网口后面那是网变???

背面空荡荡,就一排灯!

2.4G没散热,一开始开挺高兴,再仔细看看处理器,针脚好多,好像MTK的不应该一圈针脚啊,索性散热全拆掉看看!

我了个去...型号的处理器?

2.4G和5G用的MTK的还好,这个处理器的找不到固件!晕了!

扫兴啊....顺带把TTL输出的信息一并挂上来吧,这路由器没得玩了!

网友:
处理器也是mtk的,不知道会不会是某款的套壳,备份原固件,拿mtk常用烂大街的方案刷看看

网友A:
第一次见到Econet方案的路由器,虽然也是联f*ck的,但Econet好像以前只在光猫上见过。。。

网友:
EN75XX,MTK收了RALINK后的产物,内核MIPS_34KC,据说是4个线程,资料很少。

网友B:
挖草,,,手贱 随便点了一下,,扣35mb     ,,,,,,,,,,

网友C:
没有隔离变压器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Econet方案的路由器,虽然也是联f*ck的,但Econet好像以前只在光猫上见过。。。 ...

是的,光猫上很常见的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隔离变压器啊,第一次见到。

是啊,这货感觉就是拿来蒙人的,外壳看着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隔离变压器啊,第一次见到。

那一排排的小疙瘩就是网变。
我买的poe交换机也是这玩意。

网友(2021-02-14):
那一排排的小疙瘩就是网变。

网友:
处理器也是mtk的,不知道会不会是某款的套壳,备份原固件

网友:
我也有个移动送的路由,没拆开看过不知能不能刷机tl-rac1200g移动定制版

网友:
现在破移动很多定制机器,无资料.

网友:
这颗主控芯片是联发科旗下创发的,主要用在光猫上面,没有开源无法制作第三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草,,,手贱 随便点了一下,,扣35mb     ,,,,,,,,,,

我也是,点一下就没了35MB,一点温馨提示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