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不吸洗衣液是堵了还是泵挂了?

楼主(2020-11-27):
3年多久阵亡了。国产怎么不赖用?洗衣液盒子还会有点进水,用段时间后洗衣液这边就装满水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出水孔堵了……

网友:
坐等高手,支持楼主,

网友A:
洗衣液不是吸的,,是进水阀冲水出来冲到筒里去的

网友B:
按下push把投放斗取出,清理干净即可,洗衣液不是吸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push把投放斗取出,清理干净即可,洗衣液不是吸进去的

洗衣液不是吸进去的吗边上洗粉才是冲的吧,

楼主:
美的的,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液不是吸的,,是进水阀冲水出来冲到筒里去的

确定不是冲的,洗粉才是冲的,边上洗衣液以前都是装满,能洗很多次,最左边洗粉盒才是冲下去的

网友:
不会拆出来看一下,搞这么复杂……

网友:
洗衣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出水口堵了
控制洗衣液那边出水电磁阀有问题
在往上就是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