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女送修的不工作的美的豆浆机

楼主(2020-11-27):
去年群里认识的一位美女发微信说,她的豆浆机又坏了,问题是通电指示灯闪烁,无法选择打豆浆。于是我让她送过来,这机器我去年年底还修过。东西拿来后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后,报价橙绿。用户同意,于是准备拆机。

就是这个有着沧桑感的豆浆机

这是正面,修好后的样子

拆开后的样子,这是我修复后准备装机的时候拍的

改机被水蒸气腐蚀严重,为了减少故障复发,我用了一片透明塑料片盖住主板,这样可以减少水蒸气对主板的腐蚀

看看,被锈蚀的地方

这是全貌

这是正面

家乡的第一场雪

网友:
山寨的产品,没有考虑太多

网友:
你确定这是美的,不是山寨货美德之类

网友:
还以为美女免费呢,原来也得...绿=50,橙=?

网友:
楼主又意淫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大雪天还给美女送豆浆------机

网友:
看成是美女送的豆浆机了

网友A:
帮顶,帮同事修过一个九阳的,也是不工作,检测出来进水腐蚀,面板几个led都锈烂了,按键开关全挂,变压器进水烧毁,电机受潮烘干,变压器后来还是淘宝买的,折腾4天时间才修好,最后收了个成本费完事。密封圈老化了进水,这种机头说说是防水但最好不要用水冲。

网友:
正规产品都有三防漆。。。。这个确实是山寨货。。。。。。
另外,如果是美女,我会免费修理,不用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帮同事修过一个九阳的,也是不工作,检测出来进水腐蚀,面板几个led都锈烂了,按键开关全挂,变压器 ...

你这同事估计也是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