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8B20已经假货泛滥,TB都买不到真的

楼主(2020-11-27):
给老友设计一套测温系统,stm32加8路18b20控制电磁阀做室内恒温,手里剩下5-6年前几十只18B20用光了就在TB买了几袋声称保原装的,回来发现稳定性略差,难道是多年后的器件厂家调整时序了,反复调试软件后发现这tmd就是假货,又在淘宝买了几家发现都是假货,这太缺德了吧,兼容品当原装关键还是部分兼容,咨询了原来的设计群有人直接甩了我一句,TB你能买到真的算你赢,整个电子市场都买不到原装的了,不信邪的我在TB和电子市场买来几十个样品,竟然就一家是原装的,不多说了,国产CT18b20和qt18b20都很好用,市场上已无原装可买了,据代理说原装kk量近四元。

网友A:
国产替代品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拿来当原装进口的卖就是罪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替代品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拿来当原装进口的卖就是罪过了。

没问题才怪了,根本就是样子货,别说做产品,做测试样品都不行

网友:
嘉立创就敢保证原装正品,就是价格死贵死贵死贵啊

网友:
做产品就找正规代理,做自己东西就买二手拆机,其他就只能看天意了

网友C:
那么最后是在哪家买到原装的了呢,淘宝还是电子市场?淘宝的话是哪家店?这种良心店铺现在不多了,遇到必须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才怪了,根本就是样子货,别说做产品,做测试样品都不行

我买了几颗,做学习用,貌似还行啊。
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或者你买到的烂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最后是在哪家买到原装的了呢,淘宝还是电子市场?淘宝的话是哪家店?这种良心店铺现在不多了,遇到必须 ...

同问。。。。。。五个汉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颗,做学习用,貌似还行啊。
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或者你买到的烂到什么程度 ...

我这次天猫上买了点固态电容改路由,改了更不稳定,还特地拆过确实是固态的才买的……

网友C:
另外楼主这家的东西你试过吗,他家标原装的东西貌似还可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5988442

楼主:
我只是较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原装芯片了,测试这些芯片,大多使用是没问题的;精度,电流,时序,功能的细微差别,最后都烧开比晶片了;发现部分高仿有点不要脸了,内部不常用的功能都给省了,都卖5元多了你好歹也给个全兼容的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天猫上买了点固态电容改路由,改了更不稳定,还特地拆过确实是固态的才买的…… ...

呃,固态电容这个东西不好说,感觉国产的或者台产的都不怎么样。只有日系的固态电容才是真的牛逼。
但是日系的固态电容又不容易买到,或者说不容易买到正品。最好最保真的方法是找华硕、微星、技嘉这三个牌子的老旧主板来拆,这个绝对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较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原装芯片了,测试这些芯片,大多使用是没问题的;精度,电流,时序,功能的细微 ...

我都买的1块左右包邮的……你这五块还是假货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D:
室温采集,直接用热敏电阻就可以了,商品化的室温计都是用热敏电阻,可靠性高,抗干扰,精度也不错,而且热敏电阻基本上不会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温采集,直接用热敏电阻就可以了,商品化的室温计都是用热敏电阻,可靠性高,抗干扰,精度也不错, ...

当然数字的更好,不用校准直接读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室温采集,直接用热敏电阻就可以了,商品化的室温计都是用热敏电阻,可靠性高,抗干扰,精度也不错, ...

NTC热敏电阻不是你买回就是高精度的,也不是你用公式就能显示出高精度值,不同批次离散性大。
要用标准温度计标定和查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主这家的东西你试过吗,他家标原装的东西貌似还可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 ...

上星期在他家买DS3231SN,现在只测试一片,三天了,分秒不差,明天再测试他家的RX-8025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固态电容这个东西不好说,感觉国产的或者台产的都不怎么样。只有日系的固态电容才是真的牛逼。
但是 ...

问题是拆机电容怕有损耗,我都想买电桥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拆机电容怕有损耗,我都想买电桥测了……

一般没问题的,自有的主板最好,别人的主板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NTC热敏电阻不是你买回就是高精度的,也不是你用公式就能显示出高精度值,不同批次离散性大。
要用标准温 ...

现在的生产工艺,做出的热敏电阻的一致性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做的产品已经量产上万了个了,12位ADC采集,同环境下温度离散性不到0.3℃,精度优于1℃,,这个温度值是直接计算的,不是查表的。之前考虑过查表,实测计算的温度值和查表的差别很小,所以直接计算了。

最开始也考虑过用18B20测温,后来多次验证发现不是太稳定,而且价格贵,品质不好保证,容易发生接错线烧毁的情况。3根线,要严格区分线序,生产上很麻烦,,用热敏电阻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买1%精度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