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的电源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20-11-27):
仅供探讨

网友:
优秀,专利通过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很可能还没短路保护了,mos就烧了,短路保护不能依靠电压检测,必须电流检测,你的电路短路检测依靠vou r10电阻低电位,但是vout短路时变成低电位需要mos承受几乎所有电压,mos导通内阻很低,很可能短路瞬间就挂了,除非前级电源是恒流源自带限流~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很可能还没短路保护了,mos就烧了,短路保护不能依靠电压检测,必须电流检测,你的电路短 ...

这个跟电源的输出能力、场管的过载能力、电路的响应速度都有关系吧,能否让其可靠运行就看个人的修为了,这个也是场管不标型号的原因。还有,你见过锂电保护板带恒流电路的吗?

楼主:
夸奖了,数字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很可能还没短路保护了,mos就烧了,短路保护不能依靠电压检测,必须电流检测,你的电路短 ...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语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跟电源的输出能力、场管的过载能力、电路的响应速度都有关系吧,能否让其可靠运行就看个人的修为了, ...

你这个电路接入非恒流电源,如果电源恒压不限流(输出电流假设没有上限)你的场管不管载流有多大短路瞬间都是必烧,因为短路保护就没有像你这种检测电压的,都是检测电流,这个属于电路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和个人修为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依靠运气的。你最后的提到保护板带恒流的问题提的莫名其妙,你的图输入只是个vin 并没有标记bat之类标识,只能认为是电源输入,没人知道你用锂电,也就没有你所谓的“你见过锂电保护板有带恒流电路的吗”,我提到除非vin是恒流或者限流源你的电路才能勉强起作用,因为你的电路里mos在短路关断之前的限流由vin限流或者恒流源来保证,也就是mos不烧的前提只有靠vin恒流或限流源,并不是说锂电保护板带恒流功能,就是说你设计的这个电路只能用在恒流或者限流输入的场合,并且限流值必须小于mos的最大峰值电流才行,不满足这个条件你的电路只有烧一个结果,不信你就用个100a电源接一颗10a最大峰值mos试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语中的

能看出门道您也是高手,懂的人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接入非恒流电源,如果电源恒压不限流(输出电流假设没有上限)你的场管不管载流有多大短路瞬间 ...

只能说你是一知半解,以一个完美电路的角度去分析一个受限于实际物理器件的原理图,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逻辑错在哪里吧。
这个原理图的来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要这个讨论贴也看不懂,那就先弄懂锂电保护板的工作原理再来讨论吧。

网友C:
用nmos加npn三极管组合,放在电源地与负载地之间,就能起到楼主预想的效果,元件选择空间更大。但对于非固定的有大电容的负载极易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mos加npn三极管组合,放在电源地与负载地之间,就能起到楼主预想的效果,元件选择空间更大。但对于非固 ...

嗯,我特别提到锂电保护板就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工作原理,就是镜像电路而已,有人就是点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你是一知半解,以一个完美电路的角度去分析一个受限于实际物理器件的原理图,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自 ...

你不要嘴硬,嘴硬不代表你真的懂,你这个电路只是纸上谈兵,你提供的链接我看都不要看就知道你的电路不可能行,看了你几个帖子可以得出你基本还处于小白的阶段,这个电路我敢肯定你没实际搭建过,你的这个简易的短路保护电路我不用2分钟就能看出缺陷,烧mos的原因也给你讲了,让你搭电路试下你也不肯试还听不进去别人意见,你的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这么做短路保护的,看的出你很狂妄,但是水平却很有限,你不愿意承认也只能让你自我陶醉的,我不想再给你免费上课~

网友:
坐下,看大神辩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嘴硬,嘴硬不代表你真的懂,你这个电路只是纸上谈兵,你提供的链接我看都不要看就知道你的电路不可 ...

看都不敢看别人的讨论贴是谁在倚老卖老呢?我只以理论理,在鸡蛋里挑骨头不是本事,择其长处而用之才叫明智,伟大如生命也得要在特定的环境里才能生存,个中的取舍你能明白多少?世界上有完美万能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嘴硬,嘴硬不代表你真的懂,你这个电路只是纸上谈兵,你提供的链接我看都不要看就知道你的电路不可 ...

再跟你来点技术上的,检测电流普遍都是得转换成电压才能被实际物理器件检测到的,实际上采用那种检测方式,也就检测的精度和灵敏度的差别了,你的观点是必须检测电流保护才能可靠,可实际上锂电保护板就是靠检测场管内阻产生的压降来工作的,还就这么可靠商用了几十年,是不是被打脸了?还有个问题提醒你一下,电源都是有内阻的,不是我狂妄,倒是你不要把一知半解当无所不知

网友D:
大神们别只文字描述,各自拿出原理图和搭电路测试图,一看不就明白了,只文字辩论有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别只文字描述,各自拿出原理图和搭电路测试图,一看不就明白了,只文字辩论有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 ...

11楼有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补上一些MOS选用的关键参数

补上锂电池保护板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