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据说是抖音网红的智能感应遥控车,修复厂家无意中造成的故障

楼主(2020-11-27):
一直对寻迹小车感兴趣,这会儿逛PDD出来这么个小车的广告,2.4g频率,全比例变速,介绍有遥控模式,跟随模式,逃跑模式,巡线模式,想研究下大致的原理,于是PDD62包邮入手了个,到手后发现,它不是传统遥控车的转弯系统,是类似坦克的!分左右两列,左转左边的两个轮子动右边不动,右转反之。开机默认遥控功能,试了下竟然是比例遥控,即油门推的越多速度越快,比我以前玩的雷速登都强,牛逼啊,车屁股有一切换模式的按钮,每个模式都有语音提示加儿童音乐,默认是开启的只能通过遥控器关。。。逃跑模式利用的是车顶部的红外发射器+接收器,感应到有物体接近固定的距离车就会向前跑一段路,直到大于内部程序设置的距离才会停止。巡线模式就是利用车底部的距离感应器,可以沿着大于等于4mm的黑线形成的路线巡航,可以是记号笔。跟随模式则利用车头两侧的两组距离感应器,左边对应左侧一组车轮,右侧对应右侧一组车轮作方向修正,看卖家的图片可以跟着黄色滚动的小球跑,但是我这个却不行,小球或者手靠近只会一抖一抖的,试了手指靠近车头中间,只有左侧一组车轮会动,右侧不动,排除光线干扰,是出了故障了吗,开始拆解,反正没有保修贴,顺便看看是不是牛屎芯片。先拆遥控器,遥控器做工一般,打开可以发现结构很简单,一块板子一个芯片FC298TX,电池容量只有220ma,有点小。继续拆车,底部3个螺丝,打开发现结构也很简单,两个空心杯电机。。。分别控制左边一列和右边一列车轮,根据某种算法实现类似坦克的转向;所有接口就是插座好评,便于维修和装配。主板写着思奇诺科技,查了下是做智能玩具的厂家。拧下电池下面一个螺丝就能取下所有部件。拆开一个齿轮箱也就那样,油很多,齿轮轴心是金属的不容易磨损,电子部分核心元件在主板反面,spk是接的喇叭,连到一个8脚芯片HW32161A上,网上查不到具体参数,猜想可能是音乐芯片;再往下走是16脚芯片CP1616A,网上只查到cp1616,双通道直流马达驱动器,深圳希普仕的产品,控制两个电机。最下面的就是核心芯片FC298RX,和遥控器发射芯片FC298TX配套,也查不到,只在一个编程器官网查到介绍支持这个芯片,大概是可编程mcu吧,集成2.4g接收的那种,遥控玩具专用的,现在好多东西网上都搜不到了,就是这样。没有发现牛屎芯片好评。开始排查跟随模式失灵的原因,发现mcu底下一个电容脱焊,用烙铁小心焊上,心想这里的电容怎么会被碰掉呢,拆解的时候也不会碰到,对了,或许和固定车身在包装盒那个白色的螺杆有关!那个螺杆很长,从盒子取车的时候转了好多圈才出来,模拟下固定在包装胖的样子,把白色的杆拧到底,妥妥顶到了主板,把主板上这个电容碰掉了!真相大白了,真够坑爹的。。。车子厂家装包装前肯定是检测正常的,包装时却忽略了这个小细节,把产品损坏了,无语!补焊电容后测试,跟随模式还是不正常,依然和抽风一样抖动,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呢,观察白色的固定杆拧到底,顶到电容的同时也顶到了mcu .果断加焊mcu,再一试车,好了!这个固定杆不仅顶掉了电容还把mcu顶虚焊了,玩具虽然是修好了但影响了心情,新的就这么修过总觉得不爽,遂向卖家反映这个问题,让卖家把这个缺陷反映给厂家!!!同时也同意了我的退货申请。折腾终于结束了,看来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小米出了一款1/24的吉姆尼攀爬车,用手机蓝牙当遥控器,好像听说也还是要抢的,喜欢抢购的冲丫

网友:
这个价值多少米?

网友:
小车样子很Q

网友:
熱心會員 字多图全,不多看好评!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比例遥控好评。

网友:
减速比挺大的,双侧独立电机,看来转弯是靠两边轮子一正一反来实现

网友A:
要是有微型镜头模组更好,可以玩路上FPV第一人称视角,因为很多地方不让玩会飞的四轴。两侧独立转向全驱设计不错,我那附近市场很多遥控车前轮塑料,只有后两轮带点塑胶圈差速独立驱动转向,另一种是高级豪华全向轮,麦克拉姆全向轮是大轮子边缘一圈小轮子斜着,还有一种一圈小轮子横着,原本用在三轮载重车物流系统,后来改制成漂移车气垫船款式。

网友B:
楼主电脑是不是没有回事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脑是不是没有回事键啊

空格键也因为太占空间给抠下去了

网友:
这种小车做工很勉强了,感觉就像一次性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格键也因为太占空间给抠下去了

手机发的哦,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微型镜头模组更好,可以玩路上FPV第一人称视角,因为很多地方不让玩会飞的四轴。两侧独立转向全驱设 ...

自己装个

网友:
地上走的容易多了,不用考虑推重比影响,装台自己喜欢运动相机款式。要画质好的选F68联咏96660和凌阳SPCA6350M新款运动相机,要便宜的选联咏96650和凌阳SPCA6330方案旧款,都有H264帧外压缩视频加AAC音频编码,尽量选MP4封装格式支持手机播放,白天时感光片刷新率可以每秒60帧,晚上时感光片刷新率会降低到每秒30帧,有少数凌阳SPCA6350M加OV4689感光片可以晚上恒定刷新率每秒60帧,缺点晚上感光度偏低。联咏96220和凌阳SPCA1521虽然更便宜,但是我更不建议,主要质量太差大多数两三个月出问题,其次MJPEG帧内压缩视频和PCM音频编码率偏高,封装格式手机不太支持。SPCA6350A方案H9运动相机感光片刷新率只有每秒30帧,里面每秒60帧模式没用只是让视频文件更大。海康威视萤石S1c安霸A12跟乐视类似LA30低等级方案,只是说比小蚁一代运动相机多了屏幕,双声道录像,没有1080线每秒60帧模式,不过晚上720线录像每秒恒定60帧。启乐运动相机是修改固件系统的凌阳SPCA6350M,全高清画质比联咏96660差点,晚上感光片最大刷新率会降低到每秒30帧。

网友:
看着很好玩的样子,心动了,马上去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发的哦,见谅

开玩笑的,不要当真,我认真读完了您的帖子的

网友:
这功能相当可以了 能改成wifi控制么?

网友:
还是比例遥控,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