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极钛星华 Gcord P1C电话机拆解

楼主(2020-11-27):
安卓系统的固定电话机,接电话线的。美味不用等版本的,拨号的软件是定制的,自己装第三方拨号软件不能用,想拆开看下有没otg刷机接口
额,我也看不懂,硬件小白

这个电池设计很无语,不插电源不让用,那还设计个电池干嘛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能刷什么系统呢?我是想找个第三方的能用的拨号软件,然后自动拦截那些骚扰电话什么的,手上没有原厂固件,怕玩成砖

网友(2021-01-31):
你好,麻烦能问下怎么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怎么刷机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你好,求教一下,极钛星华怎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想问下怎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怎么刷机的,请指导下,感谢

网友(2022-03-19):
引用 网友A:
用Root权限刷机,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大众点评定制版,刷了机,300多元放闲鱼上卖了,留在手里也没用。 ...

您好请教一下极钛星华的智能座机怎么刷机额

网友(2022-05-22):
有OTG接口吗

网友:
USB就是OTG接口了,我连上了可用。但是不会root,没有rom

网友(2022-08-19):
https://www.cnblogs.com/jifeng/p/16340983.html   这里看到有人在研究

                                                        极钛星华pro1T智能话机(点评管家/美味不用等)型号p1A32 开启adb root等

                1、极钛星华p1A32 智能话机使用联发科mt6735芯片
2、解决让美味不用等、点评管家等定制版,不交年费是不能打电话的(作者:博客园季枫 或者在此贴留言,交流邮箱:liaojifeng#163.com )
    2.1  开启adb,打开sim卡槽,左侧隐藏有一个小开关,调开关到下方即开启电脑连接。(开启后要重新拔插一次电源线生效)
         注意:①usb  type-c线反着插,usb插话机,type-c电脑就可以 ②一条公对公的usb线
    2.2 设置-->高级设置-->开发者选项-->备份与重置-->恢复出厂设置
    2.3 恢复出厂设置后(有一段时间未更新到定制版),可以测试是否能正常插入电话线,或者插入移动sim卡打电话。(电信卡不行)
           插上卡后重新开机,进入高级设置--开发者选项-->sim在首选sim卡下的的三个选项,移动数据网络、通话、短信,都要点一下设置成“中国移动”
           在:通话设置-->通话,选择拨号模式中选:sim中国移动,如果是固化线,选择第一个选项”固话“
    2.4 adb 安装es文件管理器,或者百度手机助手。应用宝会被自动删除。
    2.5 定制程序升级后,就要登录后才能打电话了。解决办法:  设置-->高级设置-->开发者选项-->应用,找到“智能电话”-->卸载
          这个过程会反复,不知道哪个会触发他进行检测。我设置的wifi代理,让他连不上服务器后几天没有关机,他没有自动检测升级了,没敢重启测试。
          adb启动android系统设置:am start com.android.settings/.Settings
          adb启动没有定制的拨号界面:am start cn.com.geartech.app/.ui.MainActivity
   2.6 修改mount system rw后,修改:/etc/hosts
127.0.0.1           update.op.geartech.com127.0.0.1           push.op.geartech.com127.0.0.1           log.op.geartech.com127.0.0.1           func.op.geartech.com127.0.0.1           ocean.sankuai.com

3、获取root权限
    3.1 利用联发科的CVE-2020-0069漏洞,在adb获取root权限,参考原文   运行magisk
        adb push mtk-su /data/local/tmp
        cd /data/local/tmp
        chmod +x mtk-su
        ./mtk-su
            结果显示:UID: 0  cap: 3fffffffff  selinux: permissive
        ls -l /data   验证获取root是否成(没有提示没有权限就成功了)

mount -o remount,rw /dev/block/platform/mtk-msdc.0/by-name/system /system
chmod 777 xxxx
mount -o remount,ro /dev/block/platform/mtk-msdc.0/by-name/system /system
    3.2 备份system、boot、recovery
         在adb中
          cat /etc/recovery.fstab,查看system、boot、recovery的位置
         使用命令备份(极钛星华不提供刷机固件,想法:备份出来修改定制rom重刷,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是小白请大家告知我下该方案是否可行),参考教程
dd if=/dev/block/platform/mtk-msdc.0/by-name/system of=/storage/emulated/0/Download/system.img
dd if=/dev/block/platform/mtk-msdc.0/by-name/recovery of=/storage/emulated/0/Download/recovery.img
dd if=/dev/block/platform/mtk-msdc.0/by-name/boot of=/storage/emulated/0/Download/boot.img
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K63i2D8yz1WgRxch5Lf6w 提取码: 3k5n

adb push super_user.apk
adb shell dumpsys activity
其它:
source ~/.bash_profile

网友(2022-10-04):
电话机跟电脑是可以连接的,可惜没有非定制版的rom可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