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第一次玩扳手请教这螺丝有用么?做什么的?

楼主(2020-11-27):
第一次玩扳手请教这螺丝有用么?做什么的?

网友A:
拆了它,你就知道有啥作用了

网友:
那不是调节轮的轴吗?凿个口防脱落。

网友:
一看就是蜗杆轴嘛

网友:
这是轴,你能转动扳手就靠这东西髋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它,你就知道有啥作用了

我之前拆过。。。再也装不牢了,用着用着会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拆过。。。再也装不牢了,用着用着会掉出来

电焊焊一下,一辈子不会坏

网友C:
以前拆过, 然后把调节齿再加一个, 这样扳手都变大一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它,你就知道有啥作用了

扭不动了 除非破坏

网友:
这哥们儿是混论坛的吗?

网友:
大活扳,那个螺丝不能动,涡轮轴

网友:
是不是想拆出来加了轴承上去?

网友:
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用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
电焊点一下,要不时间长了会掉.

网友:
拆出来,找个气门杆放进去,点上一点焊,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 然后把调节齿再加一个, 这样扳手都变大一号的了.

同款操作,然后就老是掉出来,后来不知道掉哪了,干脆扳手也不要了,钢材太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 然后把调节齿再加一个, 这样扳手都变大一号的了.

这个位置再开条槽吗?会不会滑出来呢

网友:
回复楼上, 有一些开1条槽是不会掉的, 开两条会掉.
这个也是应急使用, 拧螺母要注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