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方正汽车启动电源 iFound FZDY05

楼主(2020-11-27):
做工一般

网友:
应该找其他厂家做的,比品胜7500电库大方很多有12伏输出和被动式均衡管理,不过接4点5安烧烤炉9733风扇很爽,比任何充电风扇风力要强不少,4点5安轴流风扇也可以用。

网友A:
方正的这品牌能苟延残喘到现在真是丢北大的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正的这品牌能苟延残喘到现在真是丢北大的脸。。

还有清华紫光也有充电宝,当初因为小米10400充电宝买不到,在当当网买了一个清华紫光充电宝,到货后有软包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气味,没退货成,商家说是正常香味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撕逼后被拉黑,半年后驱动板烧单片机只能到其他商家,买硬盘盒充电宝套件SY7066兼容一体板方案,一两年后软包锂离子电池内阻大的没法用。在亚马逊买的V加V充电宝,采用双向同步整流三合一单芯片技术,一两个月驱动板三合一芯片故障,拆开后也是二极管整流,半年后18650电池不行了,也是没退货成,不过结构有点特别是双层外壳,外层铝合金外壳加塑料盖,内层有塑料壳带数显窗开孔,最后只能自己改电路用HY5188升压板,4056x2充电板,精工保护板和六脚两开一关船型开关,第一档一键激活保护板,第二档接通升压板输出,锂电池换成三节并联拆机松下3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正的这品牌能苟延残喘到现在真是丢北大的脸。。

不是已经倒闭了啊

网友:
方正早就把品牌授权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