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OC显示器泛白怎么搞?

楼主(2020-11-27):
有一个以前的aoc显示器,显示是白的非常刺眼。正面写了LED生产日期是12年,不是老化中间或者旁边变白,整个屏幕都是泛白,win10开机的那个画面都显示成淡蓝了, IPS显示器显示的是深蓝色。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或LED灯管解决?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吧,不行就是边板几路电压的问题,这个没经验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我看是脱膜了吧。

网友:
要么灯色温不对,要么驱动颜色颜色不对。别折腾了,二手都不到100块钱

网友:
辣鸡低端tn屏,最后期的产品是这烂像,天生不足

网友:
我11年的207车机导航屏幕也是发白,白天都快看不见了。感觉应该是屏幕上偏光膜失效了吧

网友:
首先要区分是背光过亮,还是面板看起来泛白,那样才好下手

网友:
检查一下色温或者伽马吧

网友:
应该是灯条老化了,灯珠的萤光粉老化甚至脱落,蓝光就出来了。

网友:
那是反光的白色吧,转个角度呢

网友:
垃圾TN屏就这样,换IPS,最近显示器价格疯涨!国产也玩这套,垄断了就开始涨价!

网友:
AOC质量比三星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