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BT151把1,2脚短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11-27):
请教各位大佬,BT151把1,2脚短接有什么影响?
目前手里也没有可换的件,用万用表测1,2脚之间正反向都有50k左右电阻。把1,2脚短接可以测到输出端空载电压56v,可以把1,2脚短接用于正常充电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既然没坏那你也没必要换它呀,有这个不接电瓶没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1、2脚短接,相当于直通,可控硅不起作用了,失去了防反接功能,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插电零输出就是这个东西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坏那你也没必要换它呀,有这个不接电瓶没输出是正常的

不是BT151的1,2脚反向不导通吗?我测1,2脚正反都导通,是不是他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BT151的1,2脚反向不导通吗?我测1,2脚正反都导通,是不是他坏了?

在路测不一定准的。。。

网友:
这个是铅电充电器吧  这个是防反接的 接入正确极性才会打开输出

网友:
有影响的,直接短路输出电压偏高约0.5伏,就是这个可控硅的压降,正常48伏充电器空载输出约55.5v

网友B(2023-03-22):
临时救急,就接一个5A左右的整流二极管也行,充电电压稍微低一点。

网友:
升高了输出电压0.6V,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4-09-23):
引用 网友B:
临时救急,就接一个5A左右的整流二极管也行,充电电压稍微低一点。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