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YUHUANG 28电锤到货开箱,拆机

楼主(2020-11-28):
现在做Midea厨热安装,一直想买一把合适自己使用的电锤,前几天买了一把锂电无刷电锤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881&mobile=2
试机不给力,退回。又买了一把28插电的三用机,大牌的买不起,试机效果不错,关键可以使用方柄钻头,可以使用大电锤钻头,不用重复购买钻头了,方便轮换使用轻锤带调速方便在瓷砖上打孔,不至于把磁砖搞坏。碰上硬骨头,圈梁混凝土直接上大锤

网友A:
干活赚钱的,还是买个大有5401,不用拉线,拿着就走。虽然贵,但是省心好用。既然买了这个,先用报废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活赚钱的,还是买个大有5401,不用拉线,拿着就走。虽然贵,但是省心好用。既然买了这个,先用报废在换。 ...

大有没使用过,不知道打M16的电热水器膨胀螺丝孔,费不费劲,有的时候打混凝土,插电轻锤都费劲,必须上大锤

网友B:
多钱弄得?上次打眼没带锤,冲击钻钻不动差点把耳朵弄聋了,锤也是两用的重锤不带调速的,考虑入个轻锤把冲击钻卖了

网友C:
有时候可能要用一下电镐,所以先后买了这两样电锤。电锤在瓷砖上打孔,弄个电钻夹头用三角钻头最保险,保证不会弄坏瓷砖。

网友:
那个标着3580W很吓人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28块

网友:
电器安装买26的就够用了。

网友E:
明显是仿博世的,3580w应该是多印了个0。

网友:
干活用的还是买正规品牌好点,起码东成也行啊,这种山寨产品,参数都虚标成什么样了,连参数都虚标,还指望用料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赚钱的,还是买个大有5401,不用拉线,拿着就走。虽然贵,但是省心好用。既然买了这个,先用报废在换。 ...

北京附近赚钱太困难,零几年修转页扇,更换导风轮电机要50元,换门锁100元以上,最后因为房租亏本干不下去不少回老家,装修工运气好能有点活干挣些钱,大多数时间没活,好在我会手绕电脑风扇无刷电机,给别人修点挣点钱,建准猫头鹰底部堵住nidec小缺口C形卡簧等风扇,怕被拆裂不敢修,三洋无刷定子铆接死只能上电钻也不敢修。楼主工具配合省力杠杆转换成冲击力,用来拆散自行车旋飞塔轮也不错,无需找太长的省力杠杆,目前卡飞变速系统很多以换代修,棘轮环磨损只能重新编轮组换花鼓,棘轮片千斤片可以单独换,棘轮环也可以单独换。

网友:
干活赚钱的,我就算是买个二手的东成或是BOSE的都不买这种,用到一半坏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仿博世的,3580w应该是多印了个0。

测试了一下580瓦多印了个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赚钱的,还是买个大有5401,不用拉线,拿着就走。虽然贵,但是省心好用。既然买了这个,先用报废在换。 ...

5401干干监控一类的好用 10以上的膨胀螺丝打孔也不好用  我被论坛的5401无敌论骗了 买了试用 小孔好用 大孔不行 让我折了几十块卖给监控安装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没使用过,不知道打M16的电热水器膨胀螺丝孔,费不费劲,有的时候打混凝土,插电轻锤都费劲,必须上 ...

给我安装热水器的那个用的威克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仿博世的,3580w应该是多印了个0。

在网上买东西是要格外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网上买东西是要格外小心。

多印了个3实测58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钱弄得?上次打眼没带锤,冲击钻钻不动差点把耳朵弄聋了,锤也是两用的重锤不带调速的,考虑入个轻 ...

裸机200不到,买的方柄的,和大锤共用钻头,不用重复买钻头,冲击钻钻小孔都费劲,噪音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可能要用一下电镐,所以先后买了这两样电锤。电锤在瓷砖上打孔,弄个电钻夹头用三角钻头最保险 ...

做安装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大小都有以备不时之需,同工种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28块

我也想,但是不可能,一个壳子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