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神们,求这个液晶屏幕六脚贴片电源ic的资料及替换方案

楼主(2020-11-28):
修一台漏电的电子词典,本来是个很小的问题,屏幕旁边的C2滤波电容短路,拆下之后屏幕可以显示但是无背光,换了个小电容上去发现屏幕背光不够亮,在替换电容的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碰短路了,这个六脚电源被击穿短路,拆下之后机器开机电流再次恢复正常,但是屏幕无显示,网上找好多六脚电源的接地都在第4脚,这个ic的接地是第5脚,找半天也找不到资料,丝印是09wF1,最左边好像还有个字母看不清楚
第二张图是拆下ic之后六个脚的测试,GND确定是第5脚,第2脚是不是vcc不确定,红线表示连通

i

网友:
额,你引脚顺序标错了,正对着丝印左下角是1脚,也就是说你的4 5 6 1 2 3引脚实际上是1 2 3 6 5 4。然后你最好把拆下芯片后的空焊盘照一下方便论坛里的大神帮你分析

网友A:
首先你的脚位标错了。
这个升压IC很普遍,很多互相兼容的,比如AT1316..........等等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e062f59e31433239689391.html
区别在电流反馈脚FB的电压不一样,这个要注意。要根据你的LED实际背光电流和FB电压值换那个18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脚位标错了。
这个升压IC很普遍,很多互相兼容的,比如AT1316..........等等
https://wenku.baidu. ...

太感谢了,18欧的电阻需要根据哪个参数来更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18欧的电阻需要根据哪个参数来更换呢

比如我说的这个AT1316,后缀不同FB电压不同的。
例如0.3V的电压,而你的LED背光单串电流15ma,那么阻值就是0.3/0.015=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说的这个AT1316,后缀不同FB电压不同的。
例如0.3V的电压,而你的LED背光单串电流15ma,那么阻值就 ...

感谢感谢,我并不知道led的规格,只能用不同的ic放上去挨个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并不知道led的规格,只能用不同的ic放上去挨个试了

屏的型号可以查到背光工作电流参数。

网友:
只要点亮背光就调18欧负载电阻,太暗就减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并不知道led的规格,只能用不同的ic放上去挨个试了

LED背光驱动很多的,有降压,升压。

几毛钱,  SY7200

网友:
是不是把c1换到c2的位置了不烧才怪

网友(2022-04-04):
都是一些大神,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