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菜鸟难度最高的一次DIY:生态板做个电池盒

楼主(2020-11-28):
见笑了!以前一直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复杂的DIY。
由于缺少技术,材料,工具以及不想焊接等原因,好多年了一直没做,电池都残废了。

刚好手上有几块生态板,想着挖空来放手机锂电,但难度太大。后来看到生态板是一层一层粘合的,感觉做平整还是可以的,于是开干。

对照电池尺寸锯开一些深度,挖空。

试一试 有点紧

钻2个小孔

2.5平方的铜线做触点,负极做得短了点,后面装配时多次没通电。先用着了。

买了AB胶准备加固,后来发现上螺丝也挺稳了。

山寨电池的确不行,这触点太危险,中间的间隔条轻轻一推就没了,2个触点太近,太容易短路了。一度准备放弃。

连接好导线,老规矩上点胶,原本计划上ab胶的。

中间触点,上一点ab胶,不知道能不能加固一下间隔条。

夹得太紧,电池下面的胶条也要脱开了。

简单连接上电池盒。这一步看似简单,连接正极时花了不少时间。

直排热水器的安全问题。老爸装的热水器,多少年了,以前排气扇也不给力。终于我将热水器移近了一点排气扇,感觉这回70%以上的废气都能直接排走了。以前老爸什么都要亲力亲为,可能以为我啥都不会吧,连拧螺丝接线头这些活都亲自做,明明没有我做得好,但我只有帮忙拿手电筒的份。

电池就放在电池盒下面。

感觉打火更快更有力了,一点不拖泥带水,之前听说锂电打火密集放电的声音吓人,但我只听到两三声放电声就完全打火了。啪的一声(电磁阀?)也比之前干脆有力了。

总共耗时估计有三四小时? 我干活太慢了。第一晚把生态板锯开,挖好调整,估计费时一两小时。第二晚,装导线,连接热水器,估计又耗了2个小时不止。

网友A:
想法不错,效果一般。
反正都要取下来充电,不如将(一个14500锂电池3.7v)代替原来的电池,装到原来的电池盒里面,外观更好看一些。

网友:
其实用个14500锂电再加一个占位桶就行了,主要是充电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效果一般。
反正都要取下来充电,不如将(一个14500锂电池3.7v)代替原来的电池,装到原来的电池 ...

没有那个电池。。。

我原来是用松下爱老婆电池加套筒的,能充电也不影响美观。就是好像力度差点,久不久就要充电才够力。

网友A:
既然是想利用旧电池,这样也不错了。
我这里是 在外面装一个18650锂电池,好用(很长时间不用充电),但是比你那里还难看。

网友B:
热水器的排烟口加一截排烟管不就好了吗!安全系数还高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的排烟口加一截排烟管不就好了吗!安全系数还高噻!!!

排烟管太小了,有想过用不锈钢片围一个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想利用旧电池,这样也不错了。
我这里是 在外面装一个18650锂电池,好用(很长时间不用充电),但是 ...

你这个更方便。简单粗暴。

我是和煤气灶共用减压阀有时打不着火,于是试试。这手机电池待机也就两三天没电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旧手机电池,我在 管道煤气灶 上用过(接入方法和你的一样),还可以。
不过我煤气灶原来用一个1号电池,是直接上手机电池(3.7v),打火效果一流!那火花都要成为火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