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NAND、SPI双启动法

楼主(2020-11-28):
RT,有台上海诺基亚贝尔A-040W-Q刷成砖头了。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救回来。
现在想改成NAND+SPI双启动,从SPI启动进入breed之后再切换到NAND,然后利用已经启动的BREED刷入NAND的breed。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不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NAND上那几个脚和SPI是公用的?

网友:
看soc的datasheet,一般需要配置电阻来选择

网友A:
这情况需在系统下恢复
Mt7621 SPIflash版u-boot是没有NANDflash 相关的命令,同样NANDflash 版的u-boot中也不包含SPIflash相关的命令,不管是 SPIflash 还是 NANDflash 启动在u-boot环境下都映射到相同的地址,lz想在u-boot下救砖,需在NANDflash 启动完u-boot后热插拔NANDflash , 又或者通过 SPIflash 下启动完系统后通过系统强制写入NANDflash (OpenWRT定制好 dts文件后可实现 )

Tips:关于NANDflash 由于在不同的主控芯片下数据的校验算法不同(即每多少位的校验值是多少,和校验值的储存位置等都可能不同,MT7621的NANDflash 校验算法貌次没有公开),即使在有编程器状态下也是要先把正常的NANDflash 备份再写入别的,而不是直接写入在原系统下备份的无校验信息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需在系统下恢复
Mt7621 SPIflash版u-boot是没有NANDflash 相关的命令,同样NANDflash 版的u-boot中也 ...

好吧,貌似感觉没那么简单的感觉。不过貌似BREED大神有弄过一个特殊的Breed,我看看能不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