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欣灵温控器故障

楼主(2020-11-28):
最近工厂内烤漆房,温控器多个出现故障。不接传感器时,温度数值一直升高,直到显示1。接入热敏电阻温度,加热,温度数值反而下降。用镊子短路传感器接点,数值稳定显示10度。运算器Lm324和op07。主芯片是L7107,其他温控器也是这个故障,加温反而显示温度数值减小。求各位老师给与指点。多谢了。

网友A:
热电偶正负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正负接反了?

我暂时用的热敏电阻试机。手头没有热电偶。这样的话,怎么辨别好坏呢?

楼主:
手头没有热电偶,现在怎么辨别好坏啊?
谢谢指教

网友:
首先你的思路就错了!

网友:
该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K型?E型?Cu50?

楼主:
谢谢指教,我从设备上拆下来热电偶,经过试验,证明温控器没有坏,是别的电工把热电偶接反线了。他们拿来我修

网友:
热电偶热敏电阻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