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捡来的BOLAF宝莱福AC36V 9W,LED灯泡

楼主(2020-11-28):
当成220V的灯泡了,以为是坏的,拿出来要修一下的时候,一看电压不对劲,36V的,差点接220V上,找了上次捡的12V电钻电池,接上去完美使用

网友:
可以在低电压使用,不错

网友:
居然是低压使用的灯泡啊

网友:
工地上用的,驱动板像是电动车鱼眼透镜改装灯头里的,工字电感buck降压。我在网上见过夹子式36伏微风扇也是工地专用,商家特别注明请勿用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供电,因为里面没有无刷驱动电路板,接上电池组直流输入后风扇不动。而我附近不可能有电子产品可捡,都被垃圾佬抢没了。

网友:
现在要求民工工棚里面都是用36V供电了

网友:
低压供电不是该起火还是起火吗,只是大大降低触电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