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格伦士顿Glen Ralston SKM9000会议麦克风拆解

楼主(2020-11-28):
      格伦士顿Glen Ralston SKM9000会议麦克风,并没有物理断电开关,但关机基本没有耗电,比较好奇

正常工作电流162mA

轻触按键关机后电流通常就是0.00uA,显示0.01uA是抓拍的

麦克筒可以取下,整机只有一个轻触按键

前端金属网

咪头比常见驻极体的大些

是电容麦克吗,不认识

后端塑料片粘合

取下后,是个空桶,前端只有一个咪头

主机

大概的上电控制通路

单片机通过三极管L6控制A1(mos管?)开关整机电源

N76E003单片机

显示驱动芯片

发射芯片

轻触按键外形比较奇特

无线麦克与接收机

网友A:
这个用来折腾成烙铁座不错,可惜浪费这个11617.62MHz的11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折腾成烙铁座不错,可惜浪费这个11617.62MHz的11G频率。

可惜浪费这个11617.62MHz的11G频率------是CH011    617.62MHz:sm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浪费这个11617.62MHz的11G频率------是CH011    617.62MHz

不要这么正经好不?

网友B:
没有这个,通讯基本靠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通讯基本靠吼

震天吼------与千里眼和顺风耳并列齐名

网友C:
问题:驻极体那引出的是两根线(一芯一屏蔽),到下面输出插座的位置怎么又出来一根红色的,难道是指示灯的?

网友:
咪头可能不是普通驻极体话筒,估计是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驻极体那引出的是两根线(一芯一屏蔽),到下面输出插座的位置怎么又出来一根红色的,难道是指示灯的 ...

没有指示灯。红白在上面汇聚为一根了,底座应该是兼容三线的。

网友:
那么高大上还是第一次遇到了

网友:
这种咪头是小振膜电容麦,效果要比普通驻极麦好很多。

网友:
原来里面很空,应该增加两三个音圈永磁话筒,不同频响范围电容话筒等,调好的高低频均衡器驱动电路等。

网友:
以前没有音响的时候真的是靠吼的!

网友:
关机不耗电,比较好玩

网友(2021-06-01):
学习。这么精细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