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灯充电改造,用4056充电带保护小板,奇怪,红灯蓝灯一起亮

楼主(2020-11-28):
用4056充电小板,不用再加 二极管 防倒灌了吧?
4056小板是不是自带防倒灌?

第一个大太阳能灯,装上去,充电正常,指示灯正常

第2个有点奇怪啊

接上太阳能板充电,红灯,蓝灯一起亮

这是什么情况啊?

以为是4056小板坏了,拆下来用充电器测试,正常

接上太阳能板,只要阳光不强,就会红灯蓝灯一起亮

阳光强的时候正常

用可调电源测试,4V也是正常的啊,调低就不亮,没有出现红灯蓝灯一起亮的情况

说明4056小板是正常的啊

怎么接太阳能板就会红灯蓝灯一起亮呢?

换一个TPYE-C借口的小板,指示灯又正常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4056的问题吗?

网友A:
有保护电路,电池负极经过保护电路控制,不直通。

网友B:
两个方面,一是4056很多山寨芯片,体质不一。  二是太阳能板 空载的时候,电压很高,一旦负载,电压马上降低,或许是阳光不够大,电压达不到你的板的工作电压。  我也玩太阳能很久,不确定因素太多,最后都烂尾了,主要还是太阳能功率的问题,用单车板,大太阳能500MA,阳光不好,也就几十MA,不够4056工作

网友:
没必要上4056吧, 我一个太阳能灯直接加了个4.2v保护板就这样用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灯10元优惠购里买的,在光线不强的时候经常红灯,蓝灯一起闪,是灯头毛病和太阳能板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电路,电池负极经过保护电路控制,不直通。

是啊,正极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面,一是4056很多山寨芯片,体质不一。  二是太阳能板 空载的时候,电压很高,一旦负载,电压马上降 ...

灯是光控,亮一夜的,用的是3块并联的太阳能板充电,单块有800-900MA呢,电压7.3V左右,阴天都可以充满,出太阳时候,都是上午就充满变蓝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