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豪横的电陶炉

楼主(2020-11-28):
百元内入手,无风扇,一个旋钮操作,用一个温控器控制,温控感温头还不是常规放置在炉盘中的,没有可控硅调节功率,不管高档低档都是800瓦加热,高档800瓦加热的时间很长,这一点比起我用过的其他所谓智能电陶炉,称得上是豪横了,其他的高档位加热也就几分钟就在温控调节下进入500-600瓦的区间了。大约可能是这个炉子用的面板耐烧吧。

网友:
可以当LED贴片元器件拆焊台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就微波炉变压器,整掉铁芯部分留下完整线圈,做好碳纤维抽头间距,放在电磁炉上,说不定可以当连续工 ...

你在干啥啊,咋到处胡言乱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干啥啊,咋到处胡言乱语

再看看加旋还是带标准格式回帖呢,后缀老是两个表情,他回帖字数通常比我少。昨天累的困死看错了,电陶炉其实是九几年烧红暖炉,只是加了控制器电路,适合商店和一些办公楼等没有燃气的建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加旋还是带标准格式回帖呢,后缀老是两个表情,他回帖字数通常比我少。昨天累的困死看错了,电陶炉 ...

那个是机器人了,给他回帖发私信他都不鸟你的

网友:
那个whseen,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这胡言乱语,还文不对题的回答别人的帖子。一波举报走起。

网友C:
所谓电陶炉,就是串石英管加热的电炉,及其浪费能源的,耗电量太大热效率太低,国家应该禁止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电陶炉,就是串石英管加热的电炉,及其浪费能源的,耗电量太大热效率太低,国家应该禁止生产的。 ...

原理是这样,但现在的电陶炉的炉丝比过去的电炉丝耐用,加了高温面板安全性也有所提升,因为功率调节的方便,比较适合用在煮茶或者小火熬制中药一些地方,也不是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