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出差神器一分三插座

楼主(2020-11-28):
有时候出差,有的奇葩酒店,床附近的插座就只有两张床中间有一个,两人再加有充电宝的话,充电时候用起来就不方便了,这个神器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这样挺小巧

铜的,磁铁不吸
打开里面,全铜,一体做成三对插口

厚度还可以

带三个充电头没问题。
两边是斜的,防止有的充电头太大插不进去

网友:
充电宝放在其它地方充不好???

网友:
这玩意该酒店老板提供,自带这玩意是疯了。

网友:
10年前就在用这个了,小空间扩展确实方便

网友:
这个是仿日本的。正品好像是松下的。之前有大量的这玩意儿进口。很好用的

网友:
我家里有几个确实好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在用。上面都是日文,应该是模仿日本。
我还买过全日文的无线插排,拆开一看,山寨货,没有地线连接点,铜片薄且颜色发黑应该是回收铜。果然几个月后插片居然断了造成短路!

网友:
应该是现在仿的吧,20年前的是这样的。

网友:
零几年和父亲坐火车去天津,再坐长途客车到塘沽买过几个跟楼主一样的,后来在上海旅游忘带,买过一个带线款式。

网友:
只能带小功率,大功率比较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