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表拆panda收音机20201108

楼主(2020-11-28):
20201108  周日 晴天
    早8点起,吃完上班已经9点,刚到不久,那天修音箱的女的来微信,说音箱还是不行,要来修,问我在不在,

    我说来吧,大概一小时内,她来了,结果,问题来了,这音箱,当话筒信号压制原音信号的时候,将短时间出现无声,

    这时候话筒可以,但是呢没原唱了,要沉寂两三秒才出来,就这个问题,

    我试了试,表示没治,这是软硬件的问题,

    厂家为了避免话筒信号过强,或者开的声音过大,烧毁喇叭,专门设计的,

    因为无声的时候是突然软无声,恢复的时候也是淡入淡出的效果,

    我认为是软件配合硬件实现的,她认准了是我给修成这样了,

    是不是换的件不合适,所以电强了,给导致的,

    (我不给你修之前,你也不能用吧?合着修好了,倒成了我的错了?)

    我电池,充电器,各方面都查了,不用BT,用USB也试了,都一样,

    只有当话筒音量与原声持平或者稍微小点的时候,能和平共处,

    只要话筒一超过原声,就截止,最后只能这样给她打发走,这不是毛病,是使用不习惯的问题,

    只能通过两边的调整,取个平衡点范围。不超过话筒信号电平使用就没事。

    她也认头了,走了。2020年11月8日10:18:29

    后来试试昨天发来的俩板子,那技嘉的板子装上个U和条,可以出显示,

    但是,那四方小板子梅捷的,从我的板子拆个本存,3代的10600上去开机试验,

    俩蓝灯亮,就是不出东西,黑屏。

    使用HDMI转VGA也是一样,怎么也不着,

    可是,应该是开关机没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频率不够。

    不敢乱买内存,虽然不贵,一根二十上下,但是万一买回来还是不着。

    也试过那斐讯的双频路,竟然还带个显示屏呢,高级啊,全中文显示,

    手机能收到C2,信号足,就是没法上网。好东西啊。谁都能蹭,没密码。

    后来就11点多了,又测试无线键盘。不管用,没法对上,识别不到,

    也许不会用,其他没试。先这样吧。开开电脑了,继续创作吧。2020年11月8日11:19:21

    下午3点来,刚到不久,看到傻小微信发了句话,我正找你来呢,

    当时是3点23,我看时不过3点26,我没理他那茬,心说来就来呗,

    没多久,他打微话,我只好接听了,他说给我发了句语音我不理他,

    怕来了傻等,我说在呢,已经看见了,他说他走到绒花街高架桥上了,

    我一直以为他住在新华路或者人民路的西头呢,他说,他媳妇家在大庆路上,

    (可不,以前说他那西边的搂租出去了。现在是在大庆路上跟这第三房还是第四房媳妇住呢。)

    后来,我把狼魂发来的PANDA收音机拆开,拍照顺带看看,然后装上,

    正放着呢,这位来了,拿来点3个5730的小短灯条和一个电流表的交流互感器小板子,

    看铜线也就3-5A的样子吧,不到1MM粗的几圈线。

    这两样东西,是用来修个VC9205数字表的,

    说是在电阻档测220了,结果不知道哪坏了,测电阻好像不管用了,

    于是,开始修,经过检查,竟然没电阻坏,

    只是板子上开关印刷条有两条相邻的击穿了一块,刮刮也可以了,

    然后进行检测,发现一个9013的CB击穿,拆下来发现,本来就是这么用的,拿它当稳压管用。

    包括那测电容的俩片下边那俩L6也是BC是连在一起的,

    后来查靠近表头的一个圆咕噜二极管4148,已经击穿,更换一个,问题解决,

    测电阻、电压都正常,完美。

    他给他儿子报喜,说那表已经让我给修上了,以后就用那块表吧,

    结果又想起来他用这电容档测电容没放电,烧了,想一块修上,

    该处使用一块74HC14,是6非门带smt触发器的,

    印象里,施密特触发器的6非门我有印象的是40106,

    当年想做个探雷器,用一个40106,我因为看着像4069六非门,直接用4069做的,结果,失败。

    这玩意应该拆过,但是那个集中装9-16脚的贴片芯片的小瓶丢了,

    找不到了,没法子,只好俩人傻找半天,后来他决定网购算了。

    天黑18点,他媳妇打电话找他,这位只好回家了。

    刚刚18点半,说是在路上看到3根长灯管,问我要吗,我说要,

    后来又问是LED的嘛,他说不是,就是玻璃的,嗐,我说这个要着没劲。

    2020年11月8日18:34:00

    在他来不久,又来个电动车充电的,又是特殊口的,

    中间带隔离板的那种三针方口,只好用充电线自带的活插头充电,

    那边给转了2¥过来,这是今天唯一的收入。

    实际上,表修了一半,正在找毛病的时候,来个男的要修个白色的电吹风,

    说风轮蹭外壁,我都收拾了桌子,等着给他修呢,一听这个,不淡定了,

    这毛病基本上没治,上次修了一个,效果不好,因为高速甩的风轮,离心力很大,

    所以很麻烦,修好这边没准那边又掉了,不上算,直接推掉算了。所以说,直接推了。

网友:
什么情况,沙发还在。
修个音箱多波折,
来来去去就这样,
榴莲电池非买品,
折腾万表不简单,
管子可以这么用,
充个电驴挣两块,
这一天收入差评。

网友:
这个熊猫收音机什么型号?电路板太简单了

网友:
类似楼主问题我也遇到过,美蓓亚风扇无刷驱动板烧暗不转,找了一些拆机风扇,取大小差不多无刷定子和驱动板换上,每个修理费5元。

网友:
2元錢的一天。

网友:
2元錢的一天,這是連房租都沒有,只能買一瓶礦泉水來充飢啊。

网友A:
这样收入太少了啊,冬天还有西北风喝;夏天咋弄哦!

网友:
偷偷更新了

网友:
今天上午在衡水兄的远程指导下修好了一块电暖气的板子,超有成就感。哈哈。。衡水兄很热心,句句指导都要跑满50多秒。。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收入太少了啊,冬天还有西北风喝;夏天咋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