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EA111 1.4T DSG排放故障灯亮,有遇到相同故障的坛友么

楼主(2020-11-28):
EA111 1.4T  DSG 车型!

19万公里了,虽然顿挫感,原本只有三档升四档时体现,现在各个档位上都有可能了,但还没有被扔到路上过;

但是最近发动灯排放故障灯会亮起来了,有时候要连着亮两天,有时候车冷了,再重新启动就灭了;

后面总结发现亮的现象都是在冷车的时候,踩着刹车等红绿灯,起步升的时候顿挫了下就亮了; 故障码如下;

有遇到相同故障的坛友么,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洗过节气门无效,亮灯的时候油耗感觉没有变化,车子的动力也没有变化;

感觉也不是氧传感器故障啊,难道跟离合器的顿挫有关?

找到 1 个故障码:
005668 - 要求-故障灯开
               P1624 - 000 - 主动 - 间歇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100000
                    故障优先级: 0
                    故障频率: 3
                    自动重置计数器: 255
                    里程: 190021 km
                    时间标志: 0
                    日期: 2029.14.23
                    时间: 17:08:48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发动机转速: 1479 /min
                    负荷: 13.3 %
                    车速: 1.0 km/h
                    温度: 59.0*C
                    温度: 27.0*C
                    绝对压力: 1020.0 mbar
                    电压: 14.224 V

就绪状态: 0000 0000
补个故障灯图片,没有拍照片,网上找来的!

补充内容 (2021-9-18 13:59):
修好有一阵子了,看到贴子来补充一下!
在21万公里的时候先换了离合器、机电单元(电路板未换)故障消失;

补充内容 (2021-9-18 14:01):
补充还有字数限制的,为什么会换离合后更频繁,应该机电单元动作不到位还是什么,一直不明原因;
再有同款建议,先调整双离合间隙,再换机电

网友A:
换火花塞或者清理积碳或者换皮带 我猜的

网友:
考虑一下火花塞的问题。

网友B:
正时皮带换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时皮带换过了吗?

是正时链条的,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火花塞或者清理积碳或者换皮带 我猜的

车辆平均50%的高速,10多万没洗的节气门,还是比较干净的!

是正时链条的。

火花塞得查查多久没换了,应该是有一个上次没拆下来就没有换,要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经历:换了一次火花塞,过了没多久,老是报故障,特别是急加速的时候更甚,也会顿挫,用电脑读取故障码提示缺缸,因为刚换的火花塞,就考虑是点火器问题,更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拆开火花塞一看,陶瓷有裂痕,再次更换火花塞之后故障消失。白白浪费了我的一个原装点火器

网友D:
先清理一下节气门,进气道再说,有的时候节气门脏,关不太严也会啥问题都有

网友E:
三缸点火线圈故障,外观看不出来什么,4个全换了,花费3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清理一下节气门,进气道再说,有的时候节气门脏,关不太严也会啥问题都有 ...

节气门,洗过了,不脏,因为基本上每天都跑高速,十来公里没洗过也还是比较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经历:换了一次火花塞,过了没多久,老是报故障,特别是急加速的时候更甚,也会顿挫,用电脑读取 ...

你这故障现象是什么呀?也是排放故障灯会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缸点火线圈故障,外观看不出来什么,4个全换了,花费320。

像这你个还能有相对具体一点儿的,其实可以买一根,每个替换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故障现象是什么呀?也是排放故障灯会亮么?

就是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故障灯会亮,有顿挫,熄火重启故障灯消失,读取故障码提示某一缸没有点火,最鬼的是比如提示3缸缺火,把3缸的点火器换到2缸,会报2缸缺火,结果换了点火器也不行,最后才查出来是火花塞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故障灯会亮,有顿挫,熄火重启故障灯消失,读取故障码提示某一缸没有点火,最鬼 ...

了解,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F:
这个没其他报错,还是先检查废气阀,其次氧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其他报错,还是先检查废气阀,其次氧传感器

发动机的就这个了。变速箱部份也有报错!

找到 1 个故障码:
005981 - 离合器1意外打开
               P175D - 000 -  - 间歇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100000
                    故障优先级: 0
                    故障频率: 11
                    自动重置计数器: 38
                    里程: 189983 km
                    时间标志: 0
                    日期: 2029.14.23
                    时间: 08:13: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你个还能有相对具体一点儿的,其实可以买一根,每个替换测试一下! ...

症状和13楼一模一样,只不过我换了点火线圈就好了。为了省事,直接换一套,目前再没出过故障码。

网友G:
手动档的奇瑞也出现过,离合器磨损打滑,急加速剧烈耸动时,发动机故障灯闪烁,抖得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档的奇瑞也出现过,离合器磨损打滑,急加速剧烈耸动时,发动机故障灯闪烁,抖得小没问题 ...

看来真可能是离合器磨损严重的抖动造成;

我的故障现象和楼上所述都不相同!

网友:
建议换火花塞,8w km 高尔夫,火花塞用了4w KM了,怠速不规律抖动,急加速顿挫,急加速闪发动机黄灯,闪灯后缓开1分钟,灯就不闪了。拆开看火花塞,四个都间隙大了,大约到1.5mm,正常的大约0.7mm,电极烧的差不多了。换了火花塞之后一切都舒畅了。火炬的火花塞便宜,但是比起原厂bosch不耐用,后面还是花200多买boch原厂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