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Y65的2K和20K电阻档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28):
最近在做电阻的相关测试,结果发现手里华仪MY65的2K和20K电阻档有半个问题,之所以说半个问题,请听下文分解

200Ω和200KΩ电阻档经测试都正常,MΩ档只测了1MΩ是正常的,再高因为没有相应电阻也不常用就没测
下面是故障现象:

2KΩ档在1KΩ时很准,超过1.2KΩ误差越来越大,满量程只有1.6KΩ多一点

20KΩ档在10KΩ时很准(用标准电阻测试),超过12KΩ误差更夸张,满量程只有14.5KΩ多一点
希望有大神能提供一下7129万用表的电路图或者维修思路,十分感谢!

网友A:
保护电路有击穿的元件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可能是电阻档带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有击穿的元件

电阻大了,分压就大?正好超过坏的保护元件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可能是电阻档带载不行

200KΩ档满量程是完全正常的,等有空的时候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大了,分压就大?正好超过坏的保护元件的耐压?

差不多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