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有根线的美格早期的液晶显示器MAG 700P

楼主(2020-11-28):
还能用,就是有根线

底座

型号MAG 700P ,

07年的产品了。

电源接口还不是大方口的

开拆

液晶板

电源,驱动电路板,用了个铁盒子

荧光管的

好多灰,重度使用

电源电容鼓了,

测量下电容大小,有货了再换?

电源板背面。

驱动板

驱动板

铁壳子

按键板

做工用料都还行,
液晶屏有了根线勉强也还能用

电容不换也可以坚持,哈哈,。

电源得用这种线。

还有个很重的NEC 显示器,下次拆了。

网友:
这种老货没什么意思咯,扔了算咯

网友:
我有个19寸的液晶显示器也是显示时有一根线。不过大多开机一会线就消失了

而且屏幕里还有一些霉点,

网友:
这货貌似连HDMI接口都没了,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网友:
这线果然要修,能否修?得换液晶屏内部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没有看到无线显示器,除非本本和手机这类一体式的。。。。

网友:
谢谢分享!PCB太旧了,还是当备件比较好。修好没太大意思。当然,当作消磨时间又另当别论。

网友:
曾经用过美格的CRT显示器,飞梭控制好玩

网友:
很早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