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CH340G 可以刷电脑 BIOS 吗?

楼主(2020-11-28):
请问:CH340G 可以刷电脑 BIOS 吗?

15年的笔记本 BIOS 没有 CFG lock 关闭选项,准备刷 BIOS。
土豪金CH340G RS232升USB转TTL模块转串口中九升级小板 刷机线 这个当初是准备买来刷 机顶盒的,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网友A:
CH340只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USB转IrDA红外或者USB转打印口,读写存储器得用CH341编程器,两者不是一个东西,用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只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USB转IrDA红外或者USB转打印口,用CH341编程器才行。 ...

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网上查了 说是341的简化版。

感谢回复

网友B:
340 和341 是2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 和341 是2个东西

341A 341T 哪种适合刷 BIOS? 有什么不同

网友C(2020-12-30):
引用 楼主:
341A 341T 哪种适合刷 BIOS? 有什么不同

341A是编程器,可以刷路由存储芯片或者主板BIOS,340是USB转TTL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1A是编程器,可以刷路由存储芯片或者主板BIOS,340是USB转TTL串口芯片.

stm32可以,我的土豪金好像是单片机的

网友:
341可以刷24/25系列的存储芯片,1.8v的最好不要用他刷,虽然能认但是亲测发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