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最近拆了一辆报废吉利金刚,想把发动机利用一下

楼主(2020-11-28):
最近拆了一辆报废吉利金刚,想把发动机利用一下;
主要是想把发动机拆下来,用来做发电机玩儿玩儿;
现在全部拆散了,发现曲轴传感器在离合器里,还得往回装;
原来12V发电机还在,想再带一个48V发电机,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A:
那玩意儿烧油,你受得了吗?除非你只用一个缸工作,而且发电机不能用车上的发电机,发电机不能充分利用发动机的动力,效率太低

网友:
直接买个发电机不行吗,还是家里有库存汽油

网友:
把发动机码打掉卖给修车的才是价值最大化的好办法

网友B:
这拆的太大件了,我觉得只能利用发电机,发动机不太好搞,一套电气设备都要利用起来才能正常发电,不如从其他地方拆方汽油机,比如摩托车发动机,这玩意最多1000瓦的功率好像。

网友C:
把发动机卖了,买一个发电机

网友D:
卖废铁能抵半个月的电费吧,还不烧油,清洁环保,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拆的太大件了,我觉得只能利用发电机,发动机不太好搞,一套电气设备都要利用起来才能正常发电,不如从其 ...

不止啊 63K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发动机卖了,买一个发电机

也是个办法

网友:
你说的是发动机,发电机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

网友:
太难搞了其实,要匹配转速的,一般得四千多转才有这功率的,发电机还有频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发动机卖了,买一个发电机

对,这才是最佳方式

买个汽油发电机也比这个好,效率高,噪音低,还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废铁能抵半个月的电费吧,还不烧油,清洁环保,多好

不能移动啊 主要是想利用一下

楼主:
就这小河沟 还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儿烧油,你受得了吗?除非你只用一个缸工作,而且发电机不能用车上的发电机,发电机不能充分利用发动 ...

可以带10个发电机试试

网友:
轻混的发电机,再大就要用别的改了

网友E:
那啥,这个吉利的发动机效率很低,还是换个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啥,这个吉利的发动机效率很低,还是换个其他的吧

啊啊啊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