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式t12牛肉白光烙铁

楼主(2020-11-28):
网上看见挺好的,类似黄花905C,

网友:
黄花905后边可不会拖一个适配器,这种手柄一点握持感都没有,没劲儿

楼主:
主芯片打磨了

网友:
这透明塑料不耐用,放着自已开裂。

楼主:
方便接笔记本电源,12Ⅴ-30V自适应,0-99秒可设自动休眠,温度校正,实时温度和设置温度交替显示,元件没几个,功能不错

楼主:
上次捡了个不要钱的联想笔电电源,所以试着买了这个玩下

网友:
买了一个又退了,换成鲍鱼的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笔记本电源改好一点,这种的外壳不好找,差的外壳容易裂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感觉线有点硬,可能会影响应用

楼主:
比黄花还是小巧多了

网友:
家里的烙铁不好用,正在纠结买楼主这个还是买个苹果电源改的那种?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不错,低压的好用

网友:
看到透明外壳就退货了

网友:
要是价格。还白菜价吧。

楼主:
休眠中,低于150度EAA

网友:
芯片有明显激光刻字机痕迹,而品胜和羽博充电宝单片机外形加工更高级,先涂覆同样环氧树脂盖住hotchip等型号,再弄上充电宝自己品牌字样,看不出修改型号痕迹。楼主内热式烙铁不错,只是加热头耗材偏贵,而我用的是两支220伏黄花外热式60瓦调温烙铁,一个换紫铜烙铁头调到300摄氏度固定,另一个原装烙铁头调到400摄氏度固定。

网友:
我40买的老款,加粗的大功率发热芯装不了有点后悔了。

楼主:
WB2不好装,装个C4也好用的呀

楼主:
白光T12的控制板

网友:
买个原装942的钱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