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6年3个月,终于还是换了一峰骆驼

楼主(2020-11-28):
2014年9月的时候,朗逸原车的瓦尔塔电池暴毙,换了一个骆驼电池,服役了6年多,跑了近7W公里,今天终于寿终正寝再也打不着车了,光荣退役。旧件回收,花了380元。请无视更换时间。这是上次换电池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0177

网友A:
六年不错了,身边法系车,两年到三年就换了!

楼主:
这东西有时候碰运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年不错了,身边法系车,两年到三年就换了!

自动起停有新车1年不到完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六年不错了,身边法系车,两年到三年就换了!

二年。。原车的理士真的不好。。不过可能车子也有关系。比如遥控开锁车子就通电开中控了。还是你再锁一次车都会全车通电一次。。锁车也要过一会才全断电。是不是用的电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停有新车1年不到完蛋的

自动启停的那电瓶还是不一样的,贵很多的,不实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年。。原车的理士真的不好。。不过可能车子也有关系。比如遥控开锁车子就通电开中控了。还是你再锁一次 ...

锁车全部断电就不错了,记得同事的大人,锁车大灯居然不断电只声音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车全部断电就不错了,记得同事的大人,锁车大灯居然不断电只声音报警;  ...

丰田就这样。。。一次我开了半个小时最少。心想坏了。打不着了。可哪个电池用了4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停有新车1年不到完蛋的

不带自动启停的车也有很多一年不到就完蛋的,这个和用车环境还有车主用车习惯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车全部断电就不错了,记得同事的大人,锁车大灯居然不断电只声音报警;  ...

有些车会断开大灯,小灯,有些车都不灭,现在出你不了解了,应该能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带自动启停的车也有很多一年不到就完蛋的,这个和用车环境还有车主用车习惯有很大关系 ...

这个,比例上看了,毕竟没自动起停的车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停有新车1年不到完蛋的

为什么自动启停容易搞坏电瓶,我也经常关掉这个功能,就是怕哪天电池暴毙,换了心疼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用车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自动启停容易搞坏电瓶,我也经常关掉这个功能,就是怕哪天电池暴毙,换了心疼 ...

主要是充不足,原理上说吧,铅酸完全满电的话,电流一加就能冲上16v,可能他那套电量计算就不好用了,又有车有可控充电电压调节,制动能量回收,有个新车,当时测,着车后几秒就变成12.8的电池电压了!感觉充电玩似的,你可以查下铅电浮充与循环的充号电压。再加之铅酸电池不充满会结晶,正常充电无法恢复,使之不能循环,容量越来越小,就坏了,也有部份是断极,一台新车1年多一个月,电池内开路了,这不知也是起停引起,当然常规车也会内开路。
我车不是起停的,没机会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年。。原车的理士真的不好。。不过可能车子也有关系。比如遥控开锁车子就通电开中控了。还是你再锁一次 ...

那点电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自动启停容易搞坏电瓶,我也经常关掉这个功能,就是怕哪天电池暴毙,换了心疼 ...

与启停功能没关系,和电池有关系,和电池的位置,用车环境有关。启停的电池一般是EFB,AGM,EFB用于机舱内,AGM 用于车尾箱,如AGM放在了机舱,那很快就会缺液,EFB在北方电池液容易结冰。汽车平时行驶距离短,塞车多启停次数多,电池容易过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与启停功能没关系,和电池有关系,和电池的位置,用车环境有关。启停的电池一般是EFB,AGM,EFB用于机舱内 ...

哦哦。。。。我的原是在发动机舱用AGM二年就坏。。。我自己给换了EFB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与启停功能没关系,和电池有关系,和电池的位置,用车环境有关。启停的电池一般是EFB,AGM,EFB用于机舱内 ...

我的是AMG 在尾箱的,经常在市内开,等红绿灯多,经常自动启停,我一般都关了

网友:
楼主这电瓶60AH,多少米换的?前几个月,也换的是骆驼电瓶,50AH ,230块

网友(2020-12-28):
我车70ah无启停换了450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