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可调电源的快递到了,XL4015的板子

楼主(2020-11-28):
又收到一些快递,平时就喜欢买这些东西,这次打算做个可调电源

买了XL4015小板

2个小板都XL4015的,稍微有点区别

这个蓝色小板,用的是 LM317

这个红色小板,用的是431和7805

这2个都一样吧? 价格用了红包之后都是几块钱包邮

有做过的吗?这种小板XL4015芯片怎么加散热片啊?好像没有合适的散热片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623

网友A:
用那种1mm厚的,软的硅胶散热垫,把板子整个固定在散热器上
板上有一个可调电阻,因此后面不是完全平的,需要一定厚度的软垫

网友B:
DIY吗,有材料清单吗

网友C:
买这么多,用的完吗

网友:
这个电流不大吧

网友:
这玩意根本不热

网友D:
分几家买最好,首先不能买含油轴承风扇,里面无刷驱动板太差只有EG276单颗芯片,找战斗成色服务器拆机风扇的商铺购买双滚珠轴承,升降压板最好是LTC3780同步整流,太贵的话换LM5118双二极管整流升降压,或者XL6009加LM358恒流,充电宝迷你一体板最好是ETA9635单芯片同步整流升压。

网友E:
这种板子纹波太大根本不好用,哪个电感只能承受3a电流而且很烫,换5a的电感输出续流二极管并多一个就可以5a输出无压力,建议还是买无治和睿登的表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1mm厚的,软的硅胶散热垫,把板子整个固定在散热器上
板上有一个可调电阻,因此后面不是完全平的,需要一 ...

散热片不要装在XL4015芯片上面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坐等出作品。

网友F:
这种故障了大概率输入等于输出,降压用的话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吗,有材料清单吗

就是可调电源板啊,然后把电位器换成多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了大概率输入等于输出,降压用的话小心点

这种破玩意儿确实不靠谱,我的升降压模块击穿了,就是直通,烧了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用的完吗

这个只是这次的 家里有几大箱呢

楼主:
烫哦,标称5A,2A左右就烫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几家买最好,首先不能买含油轴承风扇,里面无刷驱动板太差只有EG276单颗芯片,找战斗成色服务器拆机风扇 ...

不错的建议,这种4015怎么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建议,这种4015怎么样?可以吗?

至少比LM2596有过热降电流保护,性能比LM2596好点,LM358负责恒流控制。要想性能再好点,只能选外置主开关功率管,和同步整流功率管续流等其它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纹波太大根本不好用,哪个电感只能承受3a电流而且很烫,换5a的电感输出续流二极管并多一个就可以5a ...

电感可以换大的吗? 有一个开关电源电感有这个体积3倍大,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可以换大的吗? 有一个开关电源电感有这个体积3倍大,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啊? ...

我以前也是买的这个板子发烫严重,后来找个坏的电源拆了哪个大的环形输出电感用0.7的线三并重新绕了一个,感量47uh续流管换10安以上的就可以最高电压全功率输出无压力,老实说这种模块垃圾的一批,纹波太大带个显示屏就全屏干扰雪花根本用不了。

网友:
发热严重,大超过3a容易坏。没个卵用。不如淘个二手30伏5安维修电源靠谱